买了个碳纤船壳,表面没胶衣 请问该如何上色呢?

楼主(2019-04-30):
全黑的丑了点。。手上的漆以前试过 挂不住,直接聚在一起
需要用哪一种底漆 喷漆呢?附着力怎么样

网友A:
喷层塑料底漆

网友B:
拿到汽修厂做烤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层塑料底漆

pp或者pvc底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到汽修厂做烤漆!

太麻烦,也不方便。。。只想解决底漆。。能挂住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p或者pvc底漆吗?

就叫塑料底漆  一种想稀释剂一样透明的水

网友:
碳纤维的上漆  有点糟蹋了  手喷漆是不行了  超级爱掉 汽车漆比较好  有硬度 先喷白色  再喷其他颜色  何必折腾  我看买点防水贴膜贴一下比较划算 飞机用的蒙皮问问防水不

网友(2020-03-09):
碳纤船体在浇筑过程中为脱模方便会在磨具上涂抹脱模剂或脱模蜡,所以做出的成品上一定会残留大量脱模剂或脱模蜡,你要用粗砂纸到细砂纸反复打磨去除脱模剂,没有除去脱模剂当然上不了漆。

网友:
要全打磨有腊

网友C(2021-02-11):
8楼、9楼正解,多说一些,碳纤船壳,准确一些说,是碳纤维环氧符合材料制作的船壳,或者是碳纤维不饱和树脂复合材料制作的船壳,这两种,无论是环氧还是不饱和树脂,都可以和绝大多数漆很好的结合。喷漆没有附着好的,是对碳纤复合材料的表面处理没做好,只要彻底清除残存蜡膜,残存脱模剂,表面打毛,喷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9楼正解,多说一些,碳纤船壳,准确一些说,是碳纤维环氧符合材料制作的船壳,或者是碳纤维不饱和树脂 ...

受教了,学到。我也一直纳闷有些碳纤可以,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