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睿思凯V8R4-II接收机用在su27上

楼主(2019-04-30):
寻思五一做个su27,之前飞穿越,手机只有一个睿思凯x9d,在没别的遥控了,在淘宝买了V8R4接收机,和客服确认pwm可以用才拍下,回去后怕天线折断用热熔胶滴了下,准备开始对频时发现这是个ppm接收机,滴胶了,退货是够呛了,求助怎样才能用在su27上?

网友:
买一个或做一个PPM转PWM的模块

网友:
ppm要那么多针脚干什么的

网友A:
是不是是一个四通接收机

网友B:
视乎是这样用的,注意正负极

网友C:
这本来就是pwm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来就是pwm的好不好

怎么对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对频

应该是d8模式   然后对频的时候把接收机上面标的两个位置短接就行  接收机按着按钮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乎是这样用的,注意正负极

对频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是一个四通接收机

对呀,四通的,摆弄半天搞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频怎么搞

不知道也,我借的别人的图,似乎你的图背景里说明书下面那部分就是对频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也,我借的别人的图,似乎你的图背景里说明书下面那部分就是对频说明

看不明白

网友:
你拍个说明书的图,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d8模式   然后对频的时候把接收机上面标的两个位置短接就行  接收机按着按钮插电

那个位置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