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天地飞6遥控通道2升降舵通道能接电调控制电机转动吗?

楼主(2019-05-01):
如题

网友A:
可以,可以接飞控(前提是不是固定翼哈)或者直接通过接收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接飞控(前提是不是固定翼哈)或者直接通过接收机控制

我是固定翼

网友A:
你是用接收机直接控制还是通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接收机直接控制还是通过飞控

接收机直接控制

网友:
直接控制就好解决,信号线直接插在接收机2号通道,接电时,遥控器2号通道最在低位,但不建议这样弄,遥控器2号通道有弹簧,回自动回中。

楼主:
可以,已实践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