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装机贴~2寸小穿越室内小穿越机装机实录

楼主(2019-05-01):
快递包裹已收到,新的装机过程,小鸡塔式安装,篇幅不长,敬请关注
配置如下:
翼飞IFLight ix2机架
大通曼巴1105 5500kv无刷电机
Talon 屠龙  F4飞控 20A电调 200mW图传飞塔
caddx ratel 平头哥摄像头
乾丰1940桨

装机稍后进行,先奉上全家福

网友A:
拍的不错 期待装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错 期待装起

网友:
虽然我喜欢蝶形,但还有喜欢5寸,

楼主:
装机走起,飞塔先来个爆炸图,做工不错,焊盘精致,先上锡,准备上电机

楼主:
大通曼巴1105电机上机,固定电调,固定电机线,修剪电机线,线头上锡,线头上锡,线头上锡,为什么说三遍你懂的,用镊子精确定位,一次焊接完成

楼主:
啦啦啦~电机焊接完成之后,小飞塔进入不伤脑插接模式~飞控插电调,摄像头插飞控,图传插飞控,接收机插飞控~准备上电测试~

楼主:
上电~当当当当~诶我去!小肥手没画面神马情况~

楼主:
原来是屠龙飞塔有一个很有意(dan)思(teng)的设定,就是新飞塔默认cam口和vtx口不通电,要在短接焊盘选择电压(5v或vbat)之后才通电很有意思~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小经验,短接焊盘是个挺难弄的事情,稍不小心飞控一面都是糊的,这里取一节硅胶线芯,拧麻花,上锡,然后短接焊盘,然后修剪一下,完美~屡试不爽,敬请笑纳

楼主:
图传系统至此通电测试完成~

楼主:
接收机也不亮是神马意思?原来还有焊盘要短接~!而且是2个3.3v和5v供电焊盘(自行选择就好,我一般都是5v)还有PPM信号和sbus信号焊盘(选哪个就不用我说了吧,算了,还是说一下,选sbus

楼主:
接下来就是地面站环节了,口述:端口页面,UART3,外接设备选择TBS协议,用以osd调节图传功率频点,UART6,接收机开关打开
配置界面,选择电机反转,电调协议(屠龙支持DSHOT600),接收机类型(sbus)
接收机界面,观察各通道条是否正常,是否需要通道切换或反相
模式界面,解锁(预解锁),飞行模式(新人~自稳,半自稳,手动,老鸟~手动,手动,手动
电机页面,打开测试开关,推动虚拟拨杆,电机旋转,观察电机转向是否正确(一般都会有2个电机转向不正确),然后打开BLHeli电调软件,调整电机转向(由于使用DSHOT电调协议,没有校准油门的步骤)
osd界面,个人习惯打开实时电压,TIMER2,油门数值,这几项,其他关闭
参数设置完成,上顶板

楼主:
室内小鸡,保护圈必不可少~装上去,颜色很搭上桨,更帅!

通电,解锁,试飞,稳得一批~哈哈哈,装机结束,碎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

网友C:
4.0固件有没有好飞的pid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称!

已快递,就没上称了40多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固件有没有好飞的pid分享

花飞还是竞速?花飞的话默认就行,手法重要

网友:
楼主带我玩,新手,准备买来自己装

网友E:
能装高清卡录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装高清卡录摄像头吗?

修改一下飞塔立柱高度,可以装

网友:
这不就是换了机架的239么

网友:
楼主咱们群在哪里?发消息给我

网友:
你的2寸小机pid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装的这个机耐炸吗

网友:
悬浮几分钟

网友F:
你好,请问你发的几个动作教学视频是用这个拍的吗

楼主(2019-05-31):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发的几个动作教学视频是用这个拍的吗

不是这个2寸小鸡,是5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2寸小鸡,是5寸

想组一个拍摄用的穿越机能拍翻滚那种的,大概要多少钱?后期维护成本高吗。

网友G(2019-12-10):
正在琢磨要装个穿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琢磨要装个穿越,学习了

感谢关注

网友:
这个帖子好,萌新到现在还在犹豫是组装还是直接成品

网友:
感觉都喜欢上了小机了,小地方也可以玩 的小机。

网友(2020-01-25):
小飞机有小飞机的好处,到处可以玩,不受地域的限制,就是飞行距离有限制

网友(2020-10-04):
好棒!同打算组一台ix2,想问一下有没有空间装四层塔(带卡录)

网友:
这个图传能飞多远?我的用平板天线接收才只能飞100米

网友H:
我也在装ix2卡录机,现在苦恼没有地方装电(楼主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