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分享空投的乐趣

楼主(2019-05-01):
@

题图三张

+-------------------------------------------------+

十多年前,刚刚入模的我,用冲浪者作为载机粗糙的制作了一个空投瓶

无奈飞机当时载重不够(安装的还是比2208小的铃铛电机),瓶子和投放器具又太重,导致失败

十年之后,带来第二个空投瓶作品,这次成功了

+-------------------------------------------------+

通过设计图,可以构思功能实现的方法,也是选材和制作的理论验证(下图)

经过对设计图的研究,东西也都备好了,用农夫山泉维他命饮料的瓶子作为空投瓶和瓶子的夹具

原因是这个瓶子用料不错,也比较圆润光滑,为了攒瓶子,这段时间买饮料都特意买这个

各种小螺丝、小配件和舵机,以及特别加工的舵机摇臂也都准备好了(下图)

瓶子的夹具也是用半个瓶子做的,在上面加了一个舵机,舵机摇臂伸入瓶子里,通过旋转摇臂,解锁挂在下面的瓶子(瓶子上也开一个对应的长方形孔)

安装舵机的螺丝、铜套、弹簧都是经过挑选改进的,可以保证舵机安装的牢固贴合(下图)

左右两个空投夹具都做好了,为了可靠起见,舵机选择了9克级别的金属舵机

并对两个瓶子进行了简单的标识(下图)

(请注意下图瓶子顶部的螺丝,下面会说明)

可以看到,舵机其实是安装在瓶子的倾斜位置的,这是为什么呢?(下图)

答案是:因为这两个投掷器要安装在精灵2的脚架下方,所以舵机要切斜安装,防止碍事

这里有一个设计需要说明,我这次用了投掷器快速拆卸的设计

我首先在精灵2的脚架缝隙中镶嵌了四个铜制轮档,然后在轮档对应位置上下开孔,这样,瓶子上的两个螺丝就可以插入脚架底部,并穿过轮挡,用螺丝刀拧紧轮档螺丝,就可以锁住投掷器,方便可靠。不用的时候,可以快速拆掉投掷器。(下图)

(注:为了方便使用螺丝刀,我把轮档螺丝位置歪向一边,并把原本的内六角螺丝更换为不易损坏的十字螺丝,为了顺利镶嵌轮档,也对脚架和轮档都进行了加工)

投掷两个瓶子的舵机被接到了控制云台的天地飞接收机上,这个天地飞遥控器之前负责控制云台俯仰、两个摄像头切换,还有探照灯的开关

增加了投掷功能之后,我对其进行了改装(下图)

因为没有天地飞专用的拨杆螺母拆卸工具,我选择了一字改锥+锤子的拆装方式(下图)

看起来比较暴力,实则小心翼翼

OK了,左边的拨杆和右边的旋钮分别负责左右两侧瓶子的投放(下图箭头标识位置)

(操作方法:左边的拨杆向后拨动为投放左侧瓶子、右边的旋钮顺时针转动为投放右侧瓶子)

旋钮虽然不如拨杆控制更迅速,但是我考虑到了以后,就是在悬挂一些特殊的投放物时,可以通过旋钮精确调整摇臂锁定的角度,而拨杆只能在两个固定角度之间切换,所以保留了旋钮

虽然摄像头云台可以垂直向下,但风的影响让机身倾斜,使得摄像头不能真的垂直,所以我打算加装切斜角度指示器,这也是增加投掷精度的措施(下图)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9度的圆形气泡,塑料的,质量很轻(下图)

用两个方木条作为平台,放置圆形气泡,开始测试(下图)

效果还不错的,在屏幕上可能看的很清楚(下图)

又放置有两个独立的方形气泡,分别对飞机的左右和前后姿态进行独立指示(下图)

之后的安装工作是把飞机放在一个水平面上进行的,尽量保证安装气泡的精度

最终的屏幕效果很好,在摄像头垂直向下的时候,可以同时看到瞄准点和三个气泡(下图)

★ 实际投掷如何操作:

    1.飞机悬停在投掷点上空

    2.通过三个气泡指示器,确定飞机的倾斜方向

    3.调整飞机姿态,投掷第一个瓶子

    4.第一个瓶子下落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切换长焦摄像头,观察落点的位置

    5.根据落点位置,再次调整飞机位置,投掷第二个瓶子

制作空投的瓶子(下图)

空投瓶的开孔位置要精确,保证解锁动作可靠

经过测试成功之后,我做了一个模板,能直接卡在新瓶子上画开孔位置,提高效率

所有设备全家福(下图)

操作摄像头垂直向下,进入空投模式(下图)

带着空投瓶,飞机依然可以很稳的停在地面上

因为瓶子在机身下方,对螺旋桨的影响也很小(下图)

放倒之后,有点可爱(下图)

瓶子的后面还加装了两个尾翼,增加下落中的稳定性(下图)

投掷时的遥控器操作方法(下图)

拨动左右两个投掷开关,分别投掷两个瓶子

最后放三张室内测试的视频截图(下图)

准备开始测试

左侧瓶,投掷!(下图)

右侧瓶,投掷!(下图)

投掷动作及时、可靠

成功!

【 关于扩展功能的思考 】

  1.可以在瓶子上挂一个小降落伞,然后在挂瓶子的时候,把降落伞挤在瓶子和投掷器之间,就可以空投降落伞了

  2.可以把纸飞机上掏一个方孔,卡在投掷器上投掷

  3.可以投掷其它瓶子(比如易拉罐瓶)

  4.可以通过改进瓶子,增加更多投掷方案

+-------------------------------------------------+

航模不仅是用来飞的,改进的乐趣更充满了乐趣

动起手来,实现想法

(外场测试视频整理中,尽快发出,请关注)

[ END ]

网友A:
感谢分享,乐趣无穷。

网友B:
嘎嘎的创意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乐趣无穷。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嘎嘎的创意实用

在外场给模友们做投掷展示,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

网友:
好玩好玩,真不错,改造乐趣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