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S55发动机化油器一个螺丝的问题,那位大神知道?

楼主(2019-05-02):
请教各位大神

OS55HZ 发动机化油器这个螺丝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螺丝拆掉之后,下面还有个一金属片,但那个金属边能移动,但好像拆不掉,应该如何拆卸,拆掉后是不是就可以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了?

网友:
不要拆最好了  保持原厂组装的气密性  汽柴油泡 同样可以达到清洁的效果。如果真要拆 把那颗螺丝拆掉  风门杆抽出来 同时那个垫片也会同步跟着出来了

网友:
那个垫片是限位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