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7的一些改进意见

楼主(2019-05-02):
继昨天的X5断轴炸鸡以后,平复下心情,今天跟大家聊聊KDS新款700的一些装机感受以及发现的的问题。
本来打算就这么将就飞一下算了,经过昨天的事情以后,感觉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忽略的,分享给大家。
言归正传,飞机的一些问题下面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一一说来

一、电池板卡扣固定不住,裸飞有射电池风险:
如下图

电池板通过下面的红色卡扣固定在圆形的铝柱上面,设计的初衷应该是通过这个弹簧卡扣快速固定和拆卸,但是这个设计根本不可靠。

如下图,稍微用力就可以把电池组拉出,别说飞机暴力飞行时候了。裸飞更有可能直接射电池,不开玩笑。就这个问题,跟厂家发了一个很有诚意的短信,询问有没有类似的咨询,有没有改进措施,但是厂家没有回复我。我又问了淘宝店卖家,给的回复是需要自己打磨一下。。。。。。不过这个设计,怎么打磨都没用。

飞机还得飞啊,所以在以前X7的灵感上面我自己改进了一下,先声明一下X7电池板固定没有问题,只是自己加的一道保险。
如下图,设备电固定的蓝色扎带直接穿过电池板的镂空槽,就算卡扣出问题,也不会射电池。

但是A7不能采用这种方式,没有合适的位置放魔术扎带,所以采用了以下的方式,仅供参考:

描述一下,所需材料也就是正反魔术贴,两边一贴合,有效的固定电池组,安全的同时又可以实现快速拆装。

二、主轴限位方式感觉有点冒险:
如下图

A7的正飞时候主轴限位是通过下面的红色螺丝紧固环拧螺丝固定,也就是说全靠摩擦力,红色固定环和下面的小齿盘顶端没有接触,所有正飞向上的拉力全施加在这上面,然后传递给轴承。
但是个人感觉这种方式是不是有不妥:
这个设计是否满足暴力飞行的需要?主轴上面没有限位槽,多个起落后是否会移位导致下面的小齿轮往上体扫掉?
为什么不和小齿轮顶端接触好分散力?
这个设计会导致投入很多不必要的频繁的维护时间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
带着这些疑问,问了淘宝卖家,本来想得到一些很有依据的数据打消心里的顾虑,没想到给的回复是某某大师飞完说没问题,这个说法嘛,谁能接受?

三、舵机安装孔位太小,GDW892居然装不上:

按理说GDW舵机也还算用的比较多的舵机了吧,不算小众,但是居然装不上,还得自己动手打磨,DEKO3300倒是可以。设计飞机是传说中的欧洲大师,可能欧洲都不用GDW吧

四、陀螺仪安装问题:

自家配的EBAR陀螺仪,侧面出线调参,这个设计,陀螺仪装上你就别想调机了,又要自己加工。

五、头罩固定问题:

700级的飞机,还采用这种橡胶圈,还没飞,所有的橡胶圈都已经断裂报废,还得自己加502加强一下孔位,也得自己改装,心累。

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手感什么的就不谈了,700飞的不多,等大神去评测。反正感觉直机这个玩意儿国内大多数情况(当然也可能有比较好的厂家)就不要谈什么售后,什么消费者至上了,什么工匠精神了。有时候质量出问题说出来还会被厂家拉黑,这种事情也不少见,只能自认倒霉了。反正模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贴仅供大家参考,不是托,也不打算黑谁。

楼主:
论坛好像发不了动图,电池板可以直接拉出来的GIF没法发

网友:
轴上的限位基本都是靠摩擦力啊(包括有螺丝直接串过去的地方,安装座横截面都有一条缝,就是让螺丝上紧后安装座夹紧主轴,而不是完全靠那个螺丝顶着孔,包括旋翼头本身也都是靠夹紧主轴,不是完全靠那根螺丝顶着,不信你把旋翼头下面两个小螺丝松开,暴飞下看看?),只要正常拧紧,我不信你能把这个限位环飞开(我550也是这种限位环,经历了飞机炸报废,电调飞到烧,限位环都从来没有松过)

网友:
希望能把这些问题及时反馈到A5上面。700级我不飞,550很有兴趣

网友:
另外楼主我帖子认真看完我觉得说得很中肯也客观。希望厂家有改进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好解决,用垫片把上限位环下边的空隙塞满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知灼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好解决,用垫片把上限位环下边的空隙塞满就好了

是的,忘记写解决方式了,手机发帖,意外退出了两三次,重新发了几遍,有些东西忘记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在侧板那边有个孔位可以装一个电池扎带,绑住,电池就不会晃,也不会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在侧板那边有个孔位可以装一个电池扎带,绑住,电池就不会晃,也不会飞出来了。

方式很多,你不嫌麻烦直接每次飞用塑料扎带固定都行。但是厂家宣传的欧洲大师的设计,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很不应该

网友C:
厂家改进是不可能的,生产线在那了,换个模块又要了大洋,建议换别的机吧,700机选择余地多了。不能一颗树上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在侧板那边有个孔位可以装一个电池扎带,绑住,电池就不会晃,也不会飞出来了。

而且还有些身边的朋友也买了这个飞机,但是电池固定不住他们居然没有试过,以为厂家设计的没问题,你说要是直接不带头罩飞射电池,这损失算谁的

网友D:
主轴限位这个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改进是不可能的,生产线在那了,换个模块又要了大洋,建议换别的机吧,700机选择余地多了。不能一颗树 ...

奇怪的是买这个飞机的不少,但是一个反馈问题的都没有,不希望厂家能不能改进,只是给大家选飞机时候做个参考,装机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飞的时候出问题才会反馈

网友:
未仆先知没底气亡羊补牢才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式很多,你不嫌麻烦直接每次飞用塑料扎带固定都行。但是厂家宣传的欧洲大师的设计,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

那个不是塑料扎带,是电池扎带,长条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塑料扎带,是电池扎带,长条形孔。。。

知道你的意思

网友E:
我来回答一下,1:电池中部有扎带,你尽然没用,没看说明书吗?用了那扎带,我就不信你能飞出电池。
2:主轴固定环完全没问题,x7也是这种设计,我就不信你能飞的滑出?再说,小齿可以调上下,你肯定没看说明书。
3:舵机安装座这个位置适用于标准舵机40x20cm的,不知道你装的是不是标准的,还是gdw舵机尺寸是非标。kst,futaba,jr都能装,就gdw不能装?
4:ebar体积比mb,neo略大,你可以摆靠边一点或者后面一点,丝毫不影响连接线的插入。
5:我不知道你的头罩是怎么用的?硬扒?这个橡胶都弄坏。
总结以上,你是个新手。
kds a7的设计中规中矩,这个价格我看性价比是所有700中最高的,而有一些小缺点也可以接受,我的a7主要发现以下问题,1:低转速切高转速尾管震动,这个和尾传动是万象球头设计有关系。2:齿轮声音有点吵,需要磨合。3:头罩下端卡侧板,已经修剪,是小问题,整体这台飞机延续了7.2的优点,又减轻了重量,这个价格,作为练习是非常棒的。

网友F:
唉!可惜可惜,瞎忙乎

网友G:
这个电池板问题看起来不是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可以直接用手把电池板扯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穿过电池板卡扣弹簧的那根螺丝太细了,我是悬停党还好,要暴力党有很高几率把那根螺丝飞断,然后电池就从鸡屁股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回答一下,1:电池中部有扎带,你尽然没用,没看说明书吗?用了那扎带,我就不信你能飞出电池。
2:主 ...

既然如此称呼,那么你一定自认为是老手了,麻烦你去看看标题,什么叫改进意见?而且现在KDS好像还要出A5,有些东西能优化为什么不提出来,非得自己凑合一下。不知道你和厂家什么关系,我新不新手跟你有关系吗,厂家都没说话你算哪根葱?不知道哪里来的优越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池板问题看起来不是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可以直接用手把电池板扯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穿过电池板卡扣弹 ...

楼上还有莫名其妙的洗白党呢,有问题就是有问题,KDS作为比较有实力的牌子,设计出这个东西很不应该,难道他们的测试人员都没发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可惜可惜,瞎忙乎

不知所说为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限位这个不用担心

主轴的问题也就是个疑惑,没有专业的测试,我也不能说他就不行,但是感觉本身有更好的方式,为啥不用,帖子里提提也罢,改不改就不关我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所说为何意

厂家一直都在忙乎,只有kds 是瞎忙乎,模友一直在忙乎,总有些一直在瞎忙乎。

网友:
电池板锁扣应该设计带自锁的就安全了,确实现在这个结构很天真,不安全。

网友:
继续围观
目前除了A7和屌爆700
没有发现性价比很高的了

网友H:
   1. 电带我在前面也用上,飞完不用拆走电带。电池想射都难。

   2. 红色主轴限位环类似水管抱箍的原理吧,双m3 x 12加防松螺母收紧锁死。稳固、方便。
     你的文字我确实看完了 也有去理解过 但感受不到你说的疑虑。除非螺丝没锁紧。

   3. gdw 892几台a7全正常安装

   4. ebar陀螺仪我是这样装,接收也放上面板。空间充足。

   5.头罩孔用扩孔器扩到6.5mm直径左右再上固定胶圈,胶圈跟壳柱压太紧很易裂。

网友I:
LZ耐心打那么多字,语气平和,居然还有人杠
别的不论,电池板那个问题,设计快拆结构不就是为了拆装电池方便么,再绑根魔术带又是何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耐心打那么多字,语气平和,居然还有人杠
别的不论,电池板那个问题,设计快拆结构不就是为了拆装电池方 ...

谢谢朋友支持,本来就是说一下这个飞机的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采纳不采纳也无所谓。

一些支持厂家的人就抓着这个飞机便宜,不要要求太高,有问题就有问题吧,加个扎带也能飞,头罩自己开孔,陀螺仪反正随便装这一个观点不放,挖苦我要求高,黑厂家,难以想象要是所有的厂家都这样做,用户自己改吧,厂家有问题也懒得改了,到后面还有多少飞机拿得出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还有莫名其妙的洗白党呢,有问题就是有问题,KDS作为比较有实力的牌子,设计出这个东西很不应该,难 ...

谁说kds是有实力的牌子。。。7.2撑不起4k的空机价格a7自降身价到2k档了,暂且不论是不是有意义玩家,至少kds厂家已经把品牌定位降低了,价格决定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耐心打那么多字,语气平和,居然还有人杠
别的不论,电池板那个问题,设计快拆结构不就是为了拆装电池方 ...

记得几年前买亚拓就是看重他的电池板设计,多买几个电池板十分方便

网友:
这种主轴不带限位的固定环的确是方便了间隙调节,但是又有跟楼主所担心情况(不是在飞行中),在熄火降落控制不好或者高速蹲地的情况下的确会发生限位套滑动的可能。因为今天模友TG520,熄火降落没控制好,蹲地大桨扫地上后,主轴在固定环内移动了。主轴表面这个经常固定的位置车掉一点应该没啥加工难度。电池插销这个东西一定要设计的牢靠,毕竟电池的重量摆在了那里。有模友提出自己的看法反馈给厂家是好事,至少大家有用心再飞,帮助厂家完善产品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1. 电带我在前面也用上,飞完不用拆走电带。电池想射都难。

   2. 红色主轴限位环类似水管抱箍的原理 ...

我的陀螺也是和这位朋友一样放在边上  电池用绑带 说明书有写  我用的也是GDW舵机  安装没有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 ,
提出问题是好件好事情,本身心里都是希望机子能优化改良。

网友:
唉重口难调。。。。还有看不懂的跟着瞎掺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耐心打那么多字,语气平和,居然还有人杠
别的不论,电池板那个问题,设计快拆结构不就是为了拆装电池方 ...

如果是维护品牌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楼主是真心为了 KDS 好,发现问题主动私下联系过公司,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回应和好的解决才来提醒更多模友注意可能会碰到的问题,这个好心的出发本身不应该收到这么多的抨击,如果有些地方说的确实是多虑也可以好好解释。

1. 电池快拆需要再改进,这个绝对是的。

2. 主轴固定环看上去不那么保险,但实际还是可以的。如果用调隙垫片,在装配和维修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可能就会像X7一样落得被模友戏称“垫片机”。

3. 舵机固定座可以把尺寸量一下,大家一起看看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或者是舵机厂的问题。

4. EBAR的调参口被侧板挡住这个也确实需要 KDS 调整的,既然套机里有自家的EBAR,那就要考虑到实际使用情况,不能模友支持 EBAR,反而自己不支持了。

5. 传统的头罩确实是需要修整孔位的,因为玻璃纤维的本色尺寸不可能很精确,还有电装的差别,所以孔位要根据实际调整的,有一个专门的扩孔工具会方便很多。

还有一些其他模友发现的问题,我前段时间也仔细研究了机子,发现的解决方案准备过几天更新在原来帖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回答一下,1:电池中部有扎带,你尽然没用,没看说明书吗?用了那扎带,我就不信你能飞出电池。
2:主 ...

噪音大,是你齿轮间隙没调好

网友:
这个电池板松动有点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