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ight 刷4.0及之后的固件 led灯就没法控制了

楼主(2019-05-02):
betafight  刷4.0及之后的固件 led灯就没法控制了,刷3.5.7还是可以的 从4.0.0开始就不行了。今天固件更新到4.0.1我刷了也不行,是操作有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用一样的固件刷4.0后LED功能依然好用。

网友:
了解下resource命令可能会帮到你

网友:
4.0的LED没问题,但是RSSI针脚出问题了……

网友:
4.0.1比4.0更新了啥

网友A: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昨天晚上BF4.0.2出来了,看说明解决了部分LED接针等信号错误,你可以升级看看,我的3寸机暂时又降回3.5.7了因为手感及失控等问题,觉得3.5.7挺好,而5寸机觉得4.0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BF4.0.2出来了,看说明解决了部分LED接针等信号错误,你可以升级看看,我的3寸机暂时又降回3.5.7 ...

好的谢谢,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有的飞控, 出厂时, LED用的输出口,不是固件缺省的,例如好盈的F4飞控。 每次刷固件后,都需要使用resource命令,修改参数到正确的值。

网友:
ominibus f4 v3表示没问题,led挺好用的,新玩家表示很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