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芯io插头谁焊过给个线序!有点懵圈了

楼主(2019-05-02):
同上………

网友A:
上面有标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标数字的。

然后呢?

网友B:
你找一下度娘总会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度娘总会收获的。

呵呵………

网友C:
128对线缆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对线缆飘过

0.05的吗?

网友:
焊一根,套一个热宿管就行了,线头提前镀好锡就行

网友:
不同手接口线的定义不同的,你只能查到你的机器要的线序。这个与插头无关的,你得找到你设备的接线资料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呢?

对应说明书里标的针脚定义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说明书里标的针脚定义接线。

大兄弟问题是我要焊线,怎么知道我焊的脚针对应哪个数字的是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问题是我要焊线,怎么知道我焊的脚针对应哪个数字的是哪些功能?

人都和你说了你不明白吗, 伺服的针脚定义就没一样的, 谁家和谁家都不一样, 你去找对应你驱动的说明书看啊。上面写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兄弟问题是我要焊线,怎么知道我焊的脚针对应哪个数字的是哪些功能?

接头上有数字,对应的功能看你驱动说明书啊!里面每个针脚什么功能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上有数字,对应的功能看你驱动说明书啊!里面每个针脚什么功能都有的。

自己买的线!自己买的头子没数字

网友:
这个线是没数字的,只分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买的线!自己买的头子没数字

仔细看,不可能么有数字的。它只标每排的第一个,然后挨着数过去

网友:
TQFP160飞线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不可能么有数字的。它只标每排的第一个,然后挨着数过去

我眼神不好,用放大镜才看见有几个比头发丝大小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