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的十字盘都这样吗?

楼主(2019-05-02):
新装的KDS A7,我还没装大小桨,十字盘晃的我眼都瞎了。

网友:
kds的飞机就这样,你轴承打胶没,一定要用高标号螺丝椒粘住,

网友A:
有视频吗?我也打算入这机。没别的理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视频吗?我也打算入这机。没别的理由,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1197020?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30BFF013 ...

十字盘摆动的原因只有2点,十字盘精度不够,主轴不直,飞肯定是能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1197020?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30BFF013 ...

恐怖  这还能叫飞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1197020?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30BFF013 ...

查查有没有能用的其他牌子十字盘

网友E:
个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有没有能用的其他牌子十字盘

感觉不是十字盘的问题,相位臂没有他 安装的时候,十字盘不晃动。只要装上相位臂就开始晃动。检查主轴最上端是有形变的,我个人感觉不大,不至于产生如此明显晃动。还一个可能就是中联是弯的,但我感觉中联弯的对大桨夹影响最大,不至于传递到十字盘吧。我节后把全套旋翼头寄给厂家,让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摆动的原因只有2点,十字盘精度不够,主轴不直,飞肯定是能飞的

现在问题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怖  这还能叫飞机吗。。。。

这是视频,很多细节没有捕捉到,实际肉眼观察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别问题?

不晓得,所以拿出来问问啊。

网友:
十字盘鱼眼和十字盘有框量,这也是抖动的原因之一

网友B:
鱼眼和十字盘大轴承有框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眼和十字盘大轴承有框量吗?

感觉没什么框量。

网友F:
我老版7.2和5.5都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精度很不错呀。上视频看看,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版7.2和5.5都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精度很不错呀。上视频看看,大家研究研究。

往下翻就能看到哔哩哔哩视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