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好,为啥直升机马达的香蕉头老是容易氧化??

楼主(2019-05-02):
感觉飞机没有咋飞呢,香蕉头就出现了松动,容易引起飞机空中断电,导致炸鸡。有一次严重的飞机在空中焊锡直接化了,飞机直接自由落地。不知道各位都有啥高召??能预防不?

网友:
电流太大吧

网友A:
换成T插即可,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全部换成T插。

网友B:
电机电调链接的地方直接焊死,安全稳定。电池电调用XT60或者更大的插头

网友:
肯定是没有焊好,我飞了几年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直接焊接,不过换电机不方便

网友C:
化锡这个,一般都是虚焊了,电阻太大,导致高温.

网友D:
焊工不行,虚焊。建议练习焊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锡这个,一般都是虚焊了,电阻太大,导致高温.

意思是飞的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链接的地方直接焊死,安全稳定。电池电调用XT60或者更大的插头

现在用的全是t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工不行,虚焊。建议练习焊接技术

这个好像没啥难度么,很轻松就焊接上了。。有时发现香蕉头都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T插即可,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全部换成T插。

这个可以试试看。。

网友E:
那个部位焊锡融化?电池端,电调端,电调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全是t60。。

把香蕉头去掉把,直接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部位焊锡融化?电池端,电调端,电调到电机?

电调,和电机。。插头。。电池的没有飞化焊锡的。。马达的最容易氧化脱落。插头发黑变色。虚接现象。

网友:
每次换电调,用n次就突然失去动力,返厂厂家说没有掉程序,回来还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有很大关系。。检查一下插头。。

网友:
可能是插头松了,可以把公头和母头接触的地方搞粗一些,让他接触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看。。

T插插拔比较费劲,建议买防滑T插。但T插对焊接的要求比较高,焊时间稍长一点,会引起塑料软化是焊接片“走样”,造成焊好的T插插拔非常困难甚至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和电机。。插头。。电池的没有飞化焊锡的。。马达的最容易氧化脱落。插头发黑变色。虚接现象。

检查电调和电机直接香蕉头是否匹配,(3.5MM不要和3MM一起用。还有就是检查电机端的焊接,漆包线焊接前要去掉绝缘层。这两个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换电机试下。

网友:
首先,插头一定用镀金的(别图便宜),镀金的抗氧化,很长时间都能光洁如初。然后虚焊的很多都是因为上锡没真的上好,真的上好的锡,烙铁一加热它不会退开,无论如何都会有一层锡。如果没上好的话,加热后焊锡就“跑了”,原本有焊锡的地方干干净净(这就根本没真的上锡),然后焊接的时候不要抖,尤其凝固的时候。
这些都注意到了,那么基本不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F:
还是飞450省钱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飞450省钱省心

就是450毛病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450毛病最多。。

但我450除了换了几根主轴,没炸坏其他东西啊,反而是500惨烈点,一次炸了小100我都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