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9-05-02):
在练模拟器的时候,有时候分不清飞机的姿态而炸鸡,飞真机也这样吗?不知道为什么模拟器练入门机很难操控倒飞老炸,反而练3D机操作更容易上手只要看得清姿态情况下航线和倒飞基本没炸,请问我现在能直接入3d机吗?比如FMS MXS V2

网友A:
建议还是先飞一飞塞斯纳和魔鬼这些入门级别的机子吧,熟悉真机的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先飞一飞塞斯纳和魔鬼这些入门级别的机子吧,熟悉真机的手感吧

,谢谢

网友B:
建议去看看我发的新手练习的帖子

网友:
我是飞纸飞机,飞高一点,动作柔和点,打错舵也能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看看我发的新手练习的帖子

谢谢~

网友C:
练模拟器的目的是训练反应速度,形成条件反射,还有就是感受飞行姿态。多练习不会错,也不容易出现错舵的情况。

网友D:
3D机本来就是操控性能好,楼主模拟器练得好,直接先用3D板机飞,像真机还是稍微缓一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机本来就是操控性能好,楼主模拟器练得好,直接先用3D板机飞,像真机还是稍微缓一缓吧

谢谢哦,板机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模拟器的目的是训练反应速度,形成条件反射,还有就是感受飞行姿态。多练习不会错,也不容易出现错舵的情 ...

原来如此,有时候失控了一顿乱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板机有推荐吗?

天翼8毫米,入门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