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小白问问,船入水翘头需要配重吗?

楼主(2019-05-03):
想给儿子做艘船玩,脑子一热去年的时候买了船壳和配套的电机,自己做遥控用手机APP控制,结果一直没空折腾,烂尾到现在终于下定决心搞出来
用两节锂电做动力,原来的电池盒不能用了,只能用胶水糊铜柱固定电池盒,用L298N做电机控制板。

用块单片机做通信板,WIFI连接,TCP通信,每50毫秒发一次控制指令,200毫秒没有收到指令自动停船,3秒没指令自动低速倒车,主要是怕WIFI弱丢跑丢了

但是没玩过船,组装完后放鱼缸里试水发现,船头是翘起来的,船尾平水面,这种情况需要配重压船头吗?

网友:
下水航行视频还没有,言配重是否主观了些?静置船翘头是正常的。

网友A:
原装电机加两颗串联锂电池,那不就跟原配动力一样吗,速度又不快。翘头也不会影响。静水翘头就考虑一下把控制板和电池换个位置。

网友:
这跟原装有什么区别,折腾的没有意义~

网友:
配重把电池往前不就得了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自组了个WiFi控制,还担心跑远了回不来,买个遥控不比你方便和效率高啊,而且你这样还没有舵,可以说你这样算是失败的改造。

楼主:
确实挺失败的,去试水了,wifi信号弱跑两三米,控制数据就断了,无线这东西真不稳定。

网友:
船翘头调整出轴角度  或者加装压浪板调整压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