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的调试问题(首飞)

楼主(2019-05-03):
      各位模友好,本人新手只飞过魔术板苏27,并且飞的不好很容易炸。昨天飞我的微风也是一样,晃晃悠悠的又小炸了一次。
      向各位请教一下,飞机首飞有什么注意事项?应该怎么调节呢?昨天飞机是飞起来一直偏,不拉升降舵就一直掉高度,所以左手右手都在忙着修正,整个人手忙脚乱很慌。
      感谢各位,给小弟一些建议。

网友:
起飞后,左右摇晃,一般是起飞速度不够,就把飞机拉起来了,导致升力不足,失速状态。
起飞,满油,让飞机跑起来,微风应该是后三点,那就等微轮抬起来后再轻拉杆,让飞机离地。

网友:
不拉升降,掉高度,可能是头太重,检查重心是否合理

网友A:
偏航问题,可能是制作精度不够,比如机翼,水平尾翼相互不水平。垂尾不够大。副翼不对称。右拉不足,桨反作用力过大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航问题,可能是制作精度不够,比如机翼,水平尾翼相互不水平。垂尾不够大。副翼不对称。右拉不足,桨反作 ...

     现在能很耐心的好人不多了

网友:
按楼上大师所述吧,不过飞了数次自制调校不太好的飞机,这二天重新调校过,飞直线时可不用手操作,感觉操控乐走取差了很多

网友:
到达飞场起飞前,检查各舵面,电机,电池,遥控接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航问题,可能是制作精度不够,比如机翼,水平尾翼相互不水平。垂尾不够大。副翼不对称。右拉不足,桨反作 ...

谢谢您的回复,我自己在对照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