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9-05-03):
请问MP地面站上pid为什么只能降低调不能增高调

网友:
可以调低的,有范围,如果想超出范围值只有在高级参数里面改

楼主:
我的电脑上d值调到0 后,不能往大了调,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上d值调到0 后,不能往大了调,是什么原因

直接在高级参数里面改相关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上d值调到0 后,不能往大了调,是什么原因

在全部参数树里面的ATT调

全部参数树

全部参数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