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航模胶水使用问题

楼主(2019-05-03):
胶水有千万种,但是我们熟知的502胶水除了粘手,其他什么也粘不牢固。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悟2脚架断了好几个,用环氧树脂和 171胶水都粘了,效果不是很好,
请问这种材料应该用什么胶水?有经验的大神朋友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用尼龙的粘合剂试试

网友:
ergo的胶水试试,有很多款

网友:
你这环氧不行啊  用十几块双筒的小胶环氧试试

网友A:
3m dp420试试

网友B:
其实,最好就是环氧胶。关键在于粘接工艺。按你的图,先把断口严密对好,沿着合适的方向,用0.8的细钻头,钻适度深度的通孔,通孔要通过断面两边适当长度,之后通孔中插入钢丝的同时,在需要部位抹上环氧胶,之后,对实接缝,用适当的方法固定。等环氧胶固化厚去掉多出的钢丝头。如果这个部件安装位置空间允许,可在断口堆抹足够的环氧胶。
不知我说明白没有。仔细思考。

楼主:
大疆回复这是PC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就是环氧胶。关键在于粘接工艺。按你的图,先把断口严密对好,沿着合适的方向,用0.8的细钻头, ...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 dp420试试

网友(2019-06-02):
这种受力部位,那种胶都不好使,需要另外加强和加固

网友(2019-07-31):
还有所谓的焊接胶、估计也是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