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传距离问题

楼主(2019-05-03):
请教各位大神,在空旷地区
图传
即使开到600mw距离也就500多米就基本没图像了,用的是棒棒糖天线。大家都是这种距离吗?是否是跟图传安装有关系,我是安在飞控上层

网友A:
全向天线这样可以了 想要远用定向天线

网友B:
600米当然不正常!很多VTX模块的宣称功率实际不止是达不到,甚至只能到一半。另外跟天线,接头质量也有关。

网友C:
不正常,600mw平均飞10公里

网友D:
穿越机的话正常,固定翼的话至少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