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混控设置 - 油门副翼 - 双螺旋桨

楼主(2019-05-03):
前几天,为了能在五一和儿子一起好好玩玩航模,特制作了风动船,见下面的帖子:

此船只是简单的油门方向两通道,为了控制简单,我用副翼控制方向,并且不带混控。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是双螺旋桨,由螺旋桨差速来控制方向(无水舵方案),那么怎么来控制?

今天写这个帖子的目的:
- 尝试解决之前产生的双螺旋桨控制疑问。
- 查过几篇帖子,感觉写的都不太清楚,至少对新手来说上手比较难;也许是不实践无真知吧。
- 产生新问题,有待高手帮忙解决。

需求介绍(也是针对混控的需求,重要!!!):
- 对下一艘船的预期是:双油门=>双螺旋桨,比如左油门使用通道3控制,右油门使用通道5控制。
- 油门控制杆同时控制左右油门的输出大小,副翼控制杆控制左右油门的差速大小,从而产生左右力差。

我的思路如下:
- 双螺旋桨对应双油门,左油门用通道3(油门),右油门用通道5(起落)。
- 天地飞9中,没有发现现成的混控设置,因此打算采用“可编程普通混控”。

第一次释疑:
- 为什么不用方向通道(4),而用起落通道5?
如果能用通道4,那肯定是最好,因为用4通接收机就足够了,否则要6通接收机,但是用通道4的话,原先的方向控制杆还能继续控制此通道,因此在运行阶段会造成干扰。
大家可以帮忙看看是否可以解除方向控制杆对方向通道4的控制?

注:以下设置针对单向电调。双向电调因为要考虑进档倒挡,会稍微复杂些,但基本原理一样。

步骤一:设置新模型,使用固定翼;如使用旧模型,别忘了恢复工厂设置。
步骤二:进入高级设置:开机->MENU->上键->高级设置。
步骤三:设置3组“可编程普通混控”。

第二次释疑:
- 为什么是3组“可编程普通混控”?
按照刚才的需求,总共需要产生3组控制变量,如下:
  • 油门控制杆控制通道3(油门)和通道5(起落)。
  • 副翼控制杆控制通道3(油门)。
  • 副翼控制杆控制通道5(起落)。
每组控制变量需要一组“可编程普通混控”。

设置过程如下:
  • 第一组混控设置:
这组混控的目的是让油门控制杆同时控制通道3(油门通道,即左油门)和通道5(起落通道,即右油门)

上图中设置了油门控制杆对通道5(起落)的控制。
使用开关E来关闭混控,开位置为2。
联动为关,防止与其它混控设置产生联动;微调开。

上图中设置了对通道3的控制比率,最低为+100%,最高为+100%。
偏置0。

  • 第二组混控设置:
这组混控的目的是让副翼控制杆控制通道3(油门通道,即左油门)在左转右转时的大小

上图中设置了副翼控制杆对通道3(油门)的控制。
使用开关E来关闭混控,开位置为2。
联动为关,防止与其它混控设置产生联动;微调开。

上图中设置了对通道3的控制比率,最低为+100%,最高为+100%。
偏置0。

  • 第三组混控设置:
这组混控的目的是让副翼控制杆控制通道5(起落通道,即右油门)在左转右转时的大小

上图中设置了副翼控制杆对通道5(起落)的控制。
使用开关E来关闭混控,开位置为2。
联动为关,防止与其它混控设置产生联动;微调开。

上图中设置了对通道3的控制比率,最低为-100%,最高为-100%。
偏置0。

通道测试,我采用监视器对刚才的设置进行了测试,如下:

从上面的视频可以看出:
- 当油门控制杆向上推,油门通道3(左油门)和起落通道5(右油门)的数值同时增长。
- 当油门控制杆居中,副翼控制杆向左推,油门通道3(左油门)数值减少、起落通道5(右油门)数值增加。
- 当油门控制杆居中,副翼控制杆向右推,油门通道3(左油门)数值增加、起落通道5(右油门)数值减少。

增加一个实际的测试视频:

遗留问题:
- (视频中缺少)当油门控制杆最下,副翼控制杆向左推,油门通道3(左油门)数值减少并小于100%、起落通道5(右油门)数值增加并大于100%,反义依然。

小结一下:
- 设置中的数值大小和正反,在设置阶段可以通过监视器检查并调整,直至达到预期。
- 三个混控设置都右开关E控制开关,设置成其它开关也可以,但是必须同时设置成一个开关。否则难道靠多个开关来开关混控功能?
- 需求分析的重要性,需求明确后,才是根据需求来设置混控。

楼主:
关于开关E的问题,至少有3种选项:
1. 三个混控都设置了开关E,如我原贴中给出的。
2. 只在第一组混控中,设置开关E,第二、三组混控不设置开关E。
3. 所有三组混控都不设置开关E。

虽然我原贴中写的是第1种,但经过这几天的考虑,我更倾向于第3种,原因如下:
既然这组模型就是用来控制双电调双水刀的,那么混控设置就是模型设置的一部分,没理由允许用户关掉它(关掉它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另外,第2种,貌似增加了灵活性,可以单独关闭差速控制,但似乎这样设置的理由不太充足,毕竟没有差速就没法转弯。

原贴就不更新了,有兴趣的人自然会琢磨;没兴趣的人,写了估计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点,

网友A:
什么叫双水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双水刀》?

指双螺旋桨

网友B(2019-06-22):
水刀是水刀,螺旋桨是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刀是水刀,螺旋桨是螺旋桨

哦,好的,我修改,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设置混控开关的  反正是要用的  我用的是可编程曲线混控 也是要设置3个混控才能完成差速控制两个电调 4通道不能用  因为他是固定在遥感位的 任意辅助通道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设置混控开关的  反正是要用的  我用的是可编程曲线混控 也是要设置3个混控才能完成差速控制两 ...

我同意你的看法,就像直升机十字盘混控,默认就是开的。就是我后面跟帖中说的第三点。
我现在遥控器里就把开关去掉了,默认就打开混控。

网友:
没必要设置混控开关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有混控开关也不错,能防止误碰摇杆。

楼主:
好贴收录。

天地飞9 二 使用开关切换前进倒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有混控开关也不错,能防止误碰摇杆。

设置额外的混控关闭油门。贴里的开关并不能解决误碰摇杆的问题。

网友C(2020-03-09):
拜读了。
风动船我也做了一个。是为了给孩子的快艇救援、布标用的,没有您做的精致。
孩子报航模,结果我也跟着玩起来了,呵呵。
现在正在做一个双发的水飞机,没有方向舵的,遇到的新问题就是电机差速转向问题,我的遥控器是天地飞WFT07老款,一个4通道的小接收器FFR04S。昨天自己琢鼓捣着把3、4通道的同时加减油门混控和校准调出来了。左右转弯估计能凑合转弯了,只是左转时是左电机减速来实现,右转弯靠左电机加速来实现。
拜读了那您的帖子,很详细,很受启发,因为不懂比率、开关、±是指的以哪个点等等,现在思路还没有串起来,需要消化消化。回头我再仔细读读说明书,和基础知识。
楼主如果有时间,能否给新人扫扫盲,讲点原理性的东西。
谢谢!

网友(2020-04-10):
留个标记,回去试试差速是否可以折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拜读了。
风动船我也做了一个。是为了给孩子的快艇救援、布标用的,没有您做的精致。
孩子报航模,结果我 ...

互相学习。貌似通过加减3通道也是个不错的思路,这样4通道接收机也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D(2020-05-12):
引用 楼主:
关于开关E的问题,至少有3种选项:
1. 三个混控都设置了开关E,如我原贴中给出的。
2. 只在第一组混控中 ...

楼主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是给无舵船用的吧,用左右桨的不同转速起到转向作用是吧,那有舵船估计用不到了吧。

网友E(2020-11-02):
楼主你好,我的船用的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双向无刷电调和电机,也是天地飞9,完全按照你的方法成功实现了差速转向,十分感谢你的分享。但是我又遇到了问题:船在岸上测试和刚下水时,油门和起落架通道的行程基本一直,左右两个电机转速差不多,船基本能走直线,但是大油门在水里跑了一会(包括左右转弯)后,不知道是何原因,连接起落架通道的电机转速突然变得很慢,满油转速也上不去,只能在很低的转速。连接油门通道的电机还是正常,油门响应正常,所以船两边电机转速相差就很大,就在水里转圈。我也试过左右两边通道互换,互换后还是起落架通道这边电机的速度上不去,排除了是一侧电调和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
        我在下水前都做了电调行程校准,两边开始时行程是一致的,运行几分钟后出上述问题,不知楼主是否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船用的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双向无刷电调和电机,也是天地飞9,完全按照你的方法成功实现了差速 ...

有可能是电机电调过热导致的,下次再有这问题摸下电调电机的温度

楼主(2021-01-22):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是给无舵船用的吧,用左右桨的不同转速起到转向作用是吧,那有舵船估计用不到了 ...

是的。不过我已改有舵,无舵转向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