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为什么四轴会在起飞的时候乱晃?

楼主(2019-05-03):
机型:F450
2216电机
F4V3飞控

楼主:
罗盘也校准了,加速度计也显示没有问题,PID直接用默认的了,上次飞还没有这些问题,自从上次摔机后,今天再飞,就开始抖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摔出问题了,看看电机和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浆高速旋转后是否有双桨。
之前我遇到过的情况是,飞行中出现双桨,导致飞控无法正常调整平衡,导致类似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浆高速旋转后是否有双桨。
之前我遇到过的情况是,飞行中出现双桨,导致飞控无法正常调整平衡,导 ...

什么叫双桨呢?

网友A:
螺旋桨转动后,会产生旋转平面,正常的浆,不管是两叶还是三叶或更多,所有桨叶都在一个平面内,双桨的意思是桨叶不在一个平面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 浆质量不过关。
- 浆受伤,比如摔机炸机后复用。
- 时间长了浆老化。

双桨的情况下,会产生振动,振动会干扰平衡仪,导致平衡仪无法正确识别机身平面,导致错误的指令发出,从而导致机身抖动。

我不确定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你可以看一下,另外四轴或多轴的话,还是建议买指令好点的浆,我这里就不推荐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转动后,会产生旋转平面,正常的浆,不管是两叶还是三叶或更多,所有桨叶都在一个平面内,双桨的意 ...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是设置 陀螺仪低通滤波截止频率 过高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飞控感度,姿态没调好
或者是桨有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