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DS A7的几点装机小技巧

楼主(2019-05-03):
首先声明,我不是厂家的托,这台A7是第一批出货时本人原价购买,不存在任何赞助。只是最近看到有些模友因为装配问题,去黑厂家,实在看不过去,故发此贴。    1.电机齿固定问题这个问题被很多人忽视,LZ因为这个问题曾换过2颗电机,2个电调依然没有解决,最后发现是装配问题。如图:

    电机齿由一颗顶丝固定,这样的方式并不牢固,电机齿可能会上下滑动,摩擦到电机固定螺丝,本人亲身经历,过载导致的电调空中保护。LZ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机齿的两端加垫片,让电机齿不会随意上下晃动。如图所示:

    2.头罩很难带上
    大多数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头罩卡在电池位置,而是电机顶到。解决方法是用电磨在头罩电机位置开孔,这样可以很容易带上头罩。
   3.电池甩出问题
   LZ曾在第一次试机时,自旋将电池甩出,还好插头较紧,电池甩出一半及时降落。因为根据以前装7.2的经验,在装A7时没有看说明书,不知道机身中部还有捆电池扎带的地方。
解决方法就是每次装电池时将机身中部绑上电池扎带。LZ反而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因为它避免了电池在机舱内左右前后乱晃,飞行时更加稳定。如图:

   OK,大致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有模友在装机时遇到其他困难,欢迎留言。键盘侠和职业黑粉请绕行。
另外补充几点:现在国内直升机行业很不景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多鼓励厂家,而不是有一点小毛病就去黑。KDS新出的A7价格那么低,只要不是致命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包容,能自己动手解决的,就自己搞定了,毕竟一个电磨,一个拉马,垫片之类的东西又不贵。我们都去黑厂家,没人买,最后飞机全部买到国外,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模友。

网友:
你这个电机齿轮貌似和我的不打一样呀~我买的那颗几米螺丝在底部

网友:
这价格么确实良心价喽,值得买,

网友:
围观  这机挺漂亮的

网友:
楼主的头罩应该是第一版的  后面的已经改过了  头罩和电机不会干涉了  不过还是有点难戴  另外建议楼主在有线经过的碳板处用电工胶布包一下侧板

网友:
来给保护哥顶帖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双天线的接收机紧贴在机身碳板上会不会对接收有影响,两天线成直角或许还好些,如果两天线随意平行摆放贴碳板机身很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
我想鼓励下油机厂家,有油机的厂家是产品线最齐,最有理想和实力的厂家,固内只有非耐了

网友:
多拍点细节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双天线的接收机紧贴在机身碳板上会不会对接收有影响,两天线成直角或许还好些,如果两天线随 ...

天线平行放一两百米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有7.2做基础,这台机在细节上再完善,应该是台不错的飞机,只是近期发现直升机好冷清,厂家推广也没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