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门口发现一个来自合利行的箱子,看样子像是一大箱薄荷糖,打开一看原来是…

楼主(2019-05-03):
大下午收到了合利行的大箱子,里面应该都是薄荷糖吧

心中一紧

拿出检查还好内部箱体没事

底部也还好

还有一根魔杖

八角完好

让我来解除你的封印

哇,原来里面不是薄荷糖

还附送了一张《花更多钱指南》

详细指导如何花钱

SAB 也送桌布了!

搬到台子上,我们再来一遍,灯光准备,走

哇~

磨砂的质感,嗯,隔着塑料膜都感觉到了

下侧版和脚架包含在头罩中

尾管下方藏了大小桨

哇,磨砂的感觉,嗯,头罩变得比之前纤细了

泡棉相比之前小巧多了

金属部件都在这里了

独立包装的横轴,有油的防锈保护

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层有不同的部件,另外提醒一下这个泡棉的氨水味超重,注意通风,不要深呼吸,不然加上开箱的兴奋有可能会上头的!

迫不及待拿出这颗大鸡腿,拿了纸巾,抽了一堆,夫人还以为我光天化日之下要行苟且之事,做好准备小心翼翼的打开维护盖,生怕里面的润滑油漏出来

啊?"New Transimission with gear bath in oil" 这就是 bath in oil?

原来里面是润滑脂,看样子还是高粘黏度的脂,5颗传动箱的螺丝胶打了不少

好吧个 bath in oil,准确说应该是 bath in grease,Oil 润滑油和 Grease 润滑脂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开始宣传的是 Oil 油,应该不是用错词,估计在油的密封和其他问题上有局限所以改用 Grease 脂了

高粘度的,拉出来的丝丝毫不动

底部每根轴的轴承

看着就硬了的钢齿

上盖内部也满满润滑脂

有种从电动时代回到燃油时代的错觉

再多看两眼,感觉像个正经的变速箱,像汽车里装载的变速箱一样,只不过小很多,也简单很多。我才知道了前面刚刚打开看到它的时候那种莫名的感觉了,原来是心动的感觉。

很大方,送了很多螺丝胶,应该有一瓶吧

网友A:
巨妖还是老狗?

网友:
看来是巨妖

网友B:
赤裸裸的炫耀

赶紧开箱交作业

网友C:
刘大师对你的崇拜掰起脚指头一起数也不够呀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你编号是多少

网友E:
唉,又中装机贴。。。

网友F:
感谢楼主,终于看到巨妖的齿轮箱内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终于看到巨妖的齿轮箱内部了。

我也想看很久了 打开来和想的不太一样,主要在油和脂的差别上。

楼主:
请坐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妖还是老狗?

你猜

楼主:
答对了!
妖不妖还不知道,巨肯定是不巨的,比之前秀气了许多

网友A:
鸡大腿都被你开了!这么设计有必要么?

网友:
钱没少花吧

网友C:
感谢楼主没花8000多就看到了最想看到的那个神秘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赤裸裸的炫耀

赶紧开箱交作业

从去年发布开始就在期待了,这台机器有很多新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大师对你的崇拜掰起脚指头一起数也不够呀

不不不,万年新手一枚,别叫大师,不然有真大师看见了可要心里不舒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你编号是多少

我这个和火星大的号码不一样,他的那个是特别版本的号码,老牛逼了,正式发售的编号和以前一样是随机的字母加数字组合。
别说编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位模友看了去注册了还是系统没更新,这个编号在官网不能注册。。应该是系统还没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又中装机贴。。。

不好意思打扰了

不过要做好准备哦,今年是直机很多年都没看到了的热闹景象,今年会有非常多的新机发布,做好心理准备,你还会看到非常多的分享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大腿都被你开了!这么设计有必要么?

在平时可以大大减少传动系统的维护,里面的润滑脂都不会甩丢,也不会沾到灰尘沙土造成卡壳或磨损,几乎是免维护了。

钢齿基本上也很难飞扫齿了,炸鸡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炸鸡后换主轴是很方便的,松开主轴固定螺丝,抽出主轴更换即可,不会要动到大齿盘,不需要重新穿固定环或者垫片。

在维护和维修上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设计。

楼主:
在预期之内,甚至还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没花8000多就看到了最想看到的那个神秘结构

这个神秘结构在遥控直机上还是非常新颖的,虽然不是前期宣传的“创新浸在润滑油中的传动系统”那样更加酷炫,有些小失落,但润滑脂也能达到效果了。这个设计能够带来很多实质上的优点,不仅仅是为了新而新。

大齿盘小齿盘几乎免维护,现在看起来想扫大小齿是非常困难的,万一炸鸡了可以更换外部的两根皮带。

主轴更换也非常方便,超级方便,不用在重新定位或者穿很多孔了。

网友G:
这个波箱扫齿的概率的确不大,2边皮带卸力,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承受轴向冲击,特别是全油门倒飞拍拍下来,当然这种姿态炸的概率非常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波箱扫齿的概率的确不大,2边皮带卸力,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承受轴向冲击,特别是全油门倒飞拍拍下来 ...

那样子可能要换主轴轴承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样子可能要换主轴轴承了吧。

换轴承是小事,就是不知道波箱底板抗不抗冲击。我X3的金属第三轴承座直接炸弯掉。

网友:
这个薄荷糖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轴承是小事,就是不知道波箱底板抗不抗冲击。我X3的金属第三轴承座直接炸弯掉。

X3的第三轴承座是有点脆弱,金属的比塑料的还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平时可以大大减少传动系统的维护,里面的润滑脂都不会甩丢,也不会沾到灰尘沙土造成卡壳或磨损,几乎是 ...

原来如此!

网友:
感谢,我的就就不用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神秘结构在遥控直机上还是非常新颖的,虽然不是前期宣传的“创新浸在润滑油中的传动系统”那样更加酷 ...

大佬能否告知巨妖的微信或qq群号?前两天刚预定了,还没找到组织。。。也没人讨论

网友:
lz好,顶起来

网友:
糖呢? 闹呢? 差评!卖家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