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人机出现dcm bad heading 的问题

楼主(2019-05-03):
请教各位,我用auto模式飞行的时候,mp地面站左上角会显示dcm bad heading,然后飞机的航线就会乱飞,不会按照以前设定好的前进,界面显示故障保护四个字,我也校准过加速度计和罗盘,但是还是这样,问问怎么解决?

楼主:
自顶,求解答~~

网友A:
貌似指南针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指南针反了

那怎么给他修正过来呢?因为之前飞机也掉落过几次,摔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给他修正过来呢?因为之前飞机也掉落过几次,摔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好像这里要选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里要选上

在罗盘校准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罗盘校准那里

哦哦,我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罗盘校准那里

你好,刚才试了一下,我发现如果我切换到内置罗盘的话,就一切正常,如果使用外置罗盘,校准了也没用,是不是可能外部罗盘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刚才试了一下,我发现如果我切换到内置罗盘的话,就一切正常,如果使用外置罗盘,校准了也没用,是 ...

里面有不同翻转选项你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