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还能用么,老铁们?

楼主(2019-05-03):
电池还能用么,老铁们?
目前,放电正常。充电没试。

网友:
很危险,会爆炸送给我吧

网友A:
没破就用吧,这样的电池我有好几块,就是平时充放电注意点

网友B:
没问题,我有一块达普3s 5200的电池,比这个炸的厉害多了!性能依然不减!但二楼说的充电安全问题,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破就用吧,这样的电池我有好几块,就是平时充放电注意点

谢谢楼上的老铁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有一块达普3s 5200的电池,比这个炸的厉害多了!性能依然不减!但二楼说的充电安全问题,一定要 ...

谢谢楼上的老铁们回复。

网友C:
没漏液就能用   漏液了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漏液就能用   漏液了还是别用了

好像没有漏液,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D:
     放一段时间,没鼓包就可以用~

网友E:
充到3.85放一个月,如果电压没怎么掉,那就说明里面没损伤,继续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一段时间,没鼓包就可以用~

谢谢楼上的老铁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到3.85放一个月,如果电压没怎么掉,那就说明里面没损伤,继续用就行

谢谢楼上的老铁们回复。

网友:
电压正常就能用,充电时要注意单片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摔过的电池要检查一下平衡插头的线,有时候这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能对付用

楼主:
集中回复,谢谢楼上的老铁们!感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