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2019-05-03):
先上昨天的照片 2块电炸了7次,好在是苜蓿地,机子没受大伤,寻机捡机耗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

回家寻找原因,才发现小红尾巴天线内芯炸断了,怪不得会突然雪花屏呢

借此请教穿越大神,打算买FOXEER小蘑菇天线,该选左旋呢还是右旋呢?
若眼镜接收天线也是圆极化的,是否必须得跟图传天线方向一致?(我眼镜用的是BeeRotor小蘑菇天线)

另外,大家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布置的?(我用的是天地飞SBUS接收机,天线盘在机架内,飞的稍远会发癫痫突然坠机,今天把接收机天线坚起来,再没有失控过)

网友A:
竖起,远离碳纤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起,远离碳纤部件。

今天把天线竖立起来,果然没再失控

网友B:
圆极化发射、接收方向必须一致,大家用的大多数是右旋,如玩的人多时可考虑用左旋应该可减少别人干扰,但别人分享你的画面也变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极化发射、接收方向必须一致,大家用的大多数是右旋,如玩的人多时可考虑用左旋应该可减少别人干扰,但别 ...

多谢指点!!!

网友C:
br眼罩自带的天线是左旋的,最好给飞机配根左旋的 或者都换成右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眼罩自带的天线是左旋的,最好给飞机配根左旋的 或者都换成右旋的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br眼罩自带那根天线是左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