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飞机,怎么调试保证首飞成功?

楼主(2019-05-03):
新买的飞机,组装好,舵量调试要飞了才知道,第一次调不好会炸,怎么弄才不会炸又有容错率。

网友:
重心必须调好,然后就是按照说明书或者其他人的经验把舵面调平,设置一个开关切换大小舵量,妥了,炸鸡去吧

网友:
找个老手先帮你试试。

网友A:
我觉得先扔一下好,看看重心对不对

网友:
重心要调好,各个多面调到45%到60,起飞的时候要顶风上,爬到一定安全高度以后,飞行一段直线进行微调,保持一定高度油门不能小于50%转弯,要带一些升降舵,以后才做动作。

网友:
总得来讲,小飞机靠“扔”,大飞机靠“问”,
中间有个调节项就是个人经验——是自己心中对不同机型的一种“感觉”,飞得多了,这种感觉比某些说明书更靠谱~
而且重心这东西,据长期观察,飞自由飞经验比
较多一些的模友,一般来说对自己的直接判断的自信力会更强一些,纯粹因为重心配置不当炸机的可能性会小很多。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具体啥飞机发个图看看,说不定有人有一样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的经验是,首先重心要按说明或者机翼前三分之一左右,,然后舵面不能错,舵量调小一点,百分之50在右吧,试飞时候尽量保持中等油门,这时候看飞行姿态调微调,这样飞几圈下来基本上就搞好了。要是小飞机还可以先不开动力草地上抛一下看看滑翔,这样也能够避免首飞就炸。

网友:
有时候场地开阔比飞机更重要

网友:
对于遥控固定翼而言,4楼强调场地是绝对正确的。

网友:
保证不了,只能说尽量提高成功率。

首先把重心调到说明书要求附近,如果不准,宁偏前莫偏后。
然后检查舵面有无错舵,至于偏角,一般20度以内。
轻慢的飞机,直接无动力手抛试验,要平抛或者微微低头。

会不会炸别奢求,宽敞无人的场地、良好的天气和柔软的草坪能提高容错率。

网友C:
去水下试飞,空气和水都是流体,水的阻力大,飞机飞的慢,而且不会炸机,前提是电子设备做好防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首先重心要按说明或者机翼前三分之一左右,,然后舵面不能错,舵量调小一点,百分之50在右吧, ...

看飞行姿态调微调是调遥控器的方向微调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水下试飞,空气和水都是流体,水的阻力大,飞机飞的慢,而且不会炸机,前提是电子设备做好防水

这个“潜水艇”沉下去比较费劲……

网友:
看说明书的重心位置,舵面确认正确,还有就是找个大场地最重要。买的啥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飞行姿态调微调是调遥控器的方向微调是吧?

副翼,俯仰,方向都可以调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扔一下好,看看重心对不对

好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副翼,俯仰,方向都可以调微调的。

我的SU27板机飞机飞的时候重心不稳,方向跑偏,一不小心就会炸机。翼面明明调好的,不知怎么回事,调整都来不及,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SU27板机飞机飞的时候重心不稳,方向跑偏,一不小心就会炸机。翼面明明调好的,不知怎么回事,调整都 ...

没玩过苏27,但知道这个飞机是靠三角翼混控来控制各个轴动作的,没有单独的方向舵,靠副翼和俯仰合作实现转向动作的。从你的描述来看,最大可能就是失速,你把速度稍微提升一点看看会不会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苏27,但知道这个飞机是靠三角翼混控来控制各个轴动作的,没有单独的方向舵,靠副翼和俯仰合作实现 ...

谢谢你的帮助,我下面继续试飞,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