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摔板比kt板重怎么办呀?

楼主(2019-05-03):
新手做飞机不容易啊,用kt板怕炸,花大价钱加邮费(偏远地区不包邮,害死人)买来耐摔板,做个飞机竟然重量太大飞不起来,是不是热熔胶打多了,还是技术不过关,请大神讲讲控制重量的细节吧,学习一下,改进提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配置不当。
请说出机型、翼展、电子配置,主要是电池、桨、电机KV,最好在来张图, 坛子里的大佬们就比较好给你出主意啦。

网友:
你买的魔术板吧?重量可以啊 不排除楼上所说的各种原因

网友:
最好别用热溶胶粘

网友:
新手就用魔术板,耐摔好修,重量并不重多少,尽量不用热熔胶,天热热熔胶会融化,天冷会变脆,只有应急快速修补的时候用比较方便,入门低成本体验3通道魔术板F22不错,4通道可以魔术板亚博特的微风

网友:
飞机用什么板材好呢?我也好纠结

网友:
用泡沫胶接合飞机,热熔胶只用在航机固定

网友:
耐摔板?魔术板吧,用泡沫胶局部热胶加强,这样处理比KT耐炸n倍也重不了多少

网友:
其实KT板也挺耐摔的,一般炸鸡都是头部较多,用珍珠棉粘上一层,就没事,另外想耐炸也可以用EVA做,根本炸不坏,也可以用挤朔板做,效果也可以,当然,想避免炸鸡最好在模拟器上练习的很老练再上真机基本就炸不了了。

网友:
魔术板就是很重,用KT板两面粘胶带其实很结实。

网友:
如果你决定了用魔术板,就要在原来机型的基础上加大尺寸,用碳管碳片加强。因为它比KT板重,只有这样才能将翼荷载降低,飞机才会好飞。具体还要看你的情况决定。

网友:
魔术板重,软,弄不好更容易炸,不如kt板多炸几次

网友:
学生的作品,机翼用pp板,机头用KT板,尾翼部分也用KT

网友:
大多数飞机我都是这么搭配,机翼摔得最多,用耐摔板有韧性,摔不碎,机头也炸的多,好在不缺kt板(公司广告公司替换下来的)一架空机成本也就几块钱

网友:
耐摔版我都是用的热熔胶,开始用的泡沫胶,定型慢,而且粘不劳,做造型很容易崩开。 热熔胶我都是烧的特别热,胶变得特软,能流动那种。然后逆枪推,然后拿小板刮成一层胶膜,这样又轻又结实。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看起来搭配使用是个不错的办法,胶也要尽量少和薄。

网友:
关键还是适合具体材料的结构设计,魔术板也可以做得不重的。

还有,提问的时候上图很重要。

网友:
动力够大,门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因为魔术板重的那么一点点飞不起来,应该跟你的配置有关系

网友:
虽然比KT重但是肯定不会重到飞不起来,还是先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A:
此机就是用魔术板做的,翼展98公分,配2212KV1400,9050桨,3S1800~22OOmAH电池,垂直爬升也很快。

网友:
看我贴,新手自己做,超级好飞

网友:
实测,同一架飞机,魔术板也就比KT板重几十克。相当于一个40A电调的重量。实际称重,魔术板一个平方重10多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