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油直想把它修好,悬停,航线用可以了

楼主(2019-05-04):
1同时用现有工具(手钻作启动器),2,把固定翼os40级发动机改装上去

网友:
估计会非常难飞

网友:
看飞机 没有多大的修理价值

网友A:
怎么不用原配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原配的发动机?

技术菜啊,3叶不好调

网友:
好沧桑的飞机,还是恭喜了。你这螺丝刀是反装的吗,用6mm的球头内六角批头看上去会高端很多

网友B:
这个没修的意义了吧?头破了?缠的绷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修的意义了吧?头破了?缠的绷带?

那个是包接收机的,

楼主:
舵机用3003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用3003可以吗

有副翼可以可以

网友:
直升机太老,配件都不好买。没有修的价值了。另外,固定翼发动机用在直升机上会过热

网友C:
电钻可以启动飞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钻可以启动飞机吗

小级别的可以

楼主:
36级的够力么

网友:
9.4V的電鑽成功打起50級過

楼主:
一天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6级的够力么

这款型我打过25级,还仅限于电量充足的时候,不过新买的16v起子机打36级倒是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