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义老教练 三十年前 的 精湛工艺

楼主(2019-05-04):
张老将军 三十年前 的 精湛工艺

楼主:
张老将军 三十年前 的精湛 工艺

相 隔 五 十 二 年 的 一 掷

赞 跨越半个世纪 的 老将军

网友:
彼时的航模 真是一种高端运动啊

网友:
自己做的?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太高端,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橡筋动力,延时器用照相机的自拍机改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 隔 五 十 二 年 的 一 掷

      这是我上世纪80年代末参赛的模型,当时我国的F1水平在世界上己处于领先地位,后来由于”奥运战备",航模遭到了灭顶之灾。卅十年过去了,现在F1目前国内的爱好者基本都是买乌克兰和美国的飞机参赛,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我们跟上了国际的步伐。
     关于"延时开桨”在这里再多说几句。上图可以看到,这种延时开桨属于“枪栓式",目前世界上主流的开桨方式,竞和我卅十年前一模一样。就是用钢丝顶住机头上的一个棘轮装置,当”自拍机",(现在都改用电子控时了)控制时间一到,钢丝像枪栓一样回中,完成"延时开桨”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上世纪80年代末参赛的模型,当时我国的F1水平在世界上己处于领先地位,后来由于”奥运战备", ...

另一种是“垃线式"目前在国际上的又一个流派,这种方式比较简单。就是拉线一放,桨即可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 隔 五 十 二 年 的 一 掷

     有人问?“延时开桨”多少时间为宜,个人情况不同,我在目前国内赛场上看到有人达0.6秒。但出手后到开桨有一个明显的开桨加速现象,这是我不想看到的。道理我不想多说,大家看一看体育比赛的400米接力就知道了,最高水平的接力.前捧和接捧之间没有速度的变化,很顺。“延时开桨”道理是一样的,手投是第一棒,开桨是第二棒,如停一下再加速就落后了。
     因人而宜,我认为0.1秒至0.4秒为合适。

网友:
看过学校老师八十年代做的竟赛级的F1
纯手工的,只感觉是望尘莫及

网友:
以自己爱好工作真好

网友:
仰慕已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问?“延时开桨”多少时间为宜,个人情况不同,我在目前国内赛场上看到有人达0.6秒。但出手后到 ...

张教练的意见是很正确的,投掷到开桨这个时间不能够太长,适合的时间里开桨能量的利用率最高。所以采用延时开桨技术,就是预先给飞机一个初速度,避免飞机从静止开始利用橡筋能量加速这个低效率阶段,而直接进入能量高效利用阶段,飞机可以爬升得更高。如果延时过长,飞机速度降下来之后在重新加速,就不如顺畅转接节省能量,会影响飞机的最终爬升高度。

从速度-时间图像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因为t1~t2的时间差很短,所以,这段时间里的对应位移差不大。而因为中间转接有个减速后再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位移差(两个速度图线之间包围的面积大小),要比t1~t2这段图线包围的面积大,即达到最终的相同速度时发生的位移,顺畅转接比先减速后加速要大,假设飞机爬升角度相同,则可知前者达到的高度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教练的意见是很正确的,投掷到开桨这个时间不能够太长,适合的时间里开桨能量的利用率最高。所以采用延 ...

网友:
中国的传统老技术97452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