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看看螺距尺看看,

楼主(2019-05-04):
电子螺距尺超机头正面水平0度,反过来量又不一样了,是不是螺距尺有问题,我的两个螺距尺都这样

网友:
只能说明壳子上下做工有误差,螺距尺壳子,上下两个面不是绝对平行

网友:
你就用一边就行了,因为用之前你是不是要归零吗?

网友:
大概是那么多就行,重要的是对称

网友:
现在用电子的你看的见数字,以前玩有副翼用带刻度的差个一度太平常了,框量就这么大(有点跑题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归零是向哪边,使用时就用那边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大桨再测,这个是有误差的!只有在大桨上才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大桨再测,这个是有误差的!只有在大桨上才有说服力!

明白,我试试看

网友:
4桨目视就能调平 ,如果装上桨的 划

网友B:
跟别人学的,先把飞机调平,装上桨, 把尺卡上去,上面放一个水平泡,归零。两边桨能调的差不多吧,不过螺距尺上面的壳子有误差,那就没有办法,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别人学的,先把飞机调平,装上桨, 把尺卡上去,上面放一个水平泡,归零。两边桨能调的差不多吧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