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没成功

楼主(2019-05-04):
挺乖一小鸡,但是装配需要比大鸡更多的仔细

下午准备首飞,无奈却没成功

原因是一切都正常,就是没有升降舵

有人遇到过吗,什么都对,就是打升降舵没有反应

网友:
奢华小鸡鸡

网友A:
去壳KBAR么?用的什么接收?螺距和升降都正常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壳KBAR么?用的什么接收?螺距和升降都正常对不~

黄8,什么都对,就是打升降舵没有反应,修正也有,
排除接收机原因,用的是tfr6,我把x3正常的接收机换了也没有升降舵

网友:
敢紧卖了,退模吧,一个二手mb也就5.6百,东西便宜就是农民货,可现在农民都用lv了,说句你打人的话,你太傻了,

网友:
控的混控!?

网友B:
哈哈,我觉得装调难易程度是250大于450大于500,机越小越麻烦,如果确定接收是好的就是舵机和陀螺仪的问题了,用排除法很容易定位问题

网友:
喔,螺距正常的话舵机就没问题,可能是升降连接线或陀螺仪的故障或设置问题了

网友C:
这机很好装啊 精度很高,我装过kb和mb都很好,应该设置问题吧?

网友D:
检查下遥控器设置,调机时软件里面看看通道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遥控器设置,调机时软件里面看看通道反应啊!

看过。就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很好装啊 精度很高,我装过kb和mb都很好,应该设置问题吧?

精度不错,我觉得陀螺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觉得装调难易程度是250大于450大于500,机越小越麻烦,如果确定接收是好的就是舵机和陀螺仪的问题 ...

是的

网友:
会不会是舵机线正负插反了。

网友:
飞前难道没有调机?!升降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