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脚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05-04):
到底是越顶部的孔舵面越大还是越底部的孔舵面越大

网友:
顶部  你把舵脚想象成大小于号 就清楚了

网友:
肯定是最低下

网友:
用底下的舵面比較大,不過舵機要大力些,用上面的舵面較少,但好力.

网友:
實際用法要看舵機及機型及舵面大小.

楼主:
看来有不同的声音,继续等更多人回帖

网友:
好像初中几何讲得很清楚,当弧长相同时半径越大对应的圆心角越小.

网友:
动脑筋思考一下,明显孔位越低舵量越大嘛

网友:
在舵机行程不变的状态下,舵角半径越短,则舵面偏转角度越大,舵机越受力。

网友:
想要大舵量——舵机臂装最外侧,舵角装最底(内)侧。
想要小舵量——舵机臂装醉内侧,舵角装最上(外)侧。

网友:
看来平面几何还是要继续学习才行。

网友:
画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自己琢磨吧

网友:
明显是孔位在下面的舵量大啊,舵机转动相同的角度走的距离是一样的,把舵脚看成是沿活页转动的杠杆即可,14楼非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