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加工z轴深度与程序不一致,越走越深,求指点。

楼主(2019-05-04):
我最近在用mach3加工点东西,用的是UG编程输出G代码。加工时候发现Z轴深度加工出来变深了(需要加工深度2.5mm,加工出来之后变为3.5mm左右),但XY方向的尺寸正常。点击自动回原点后发现XY是对的.Z轴的原点比之前低了。1.雕刻机机架是铸铁的,已接地,控制箱没接地(是否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2.Z轴的加速度由200调到了100,速度由1500调到了800,没有改善。(是否有可能是Z轴丢步了)
3.是用ug输出的G代码,找了几个后处理文件试都没改变。不知道是不是出加工程序的问题(但检查G代码,发现Z轴的值是对的)。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G代码如下:
%
(NAME :D1 )
(D : 1.00  )
(R :0.00  )
G40 G49 G80 G90
( Path Name  : CAVITY_MILL )
T00 M06
G54
G0 X20.442 Y-7.757 A0.0 S0 M03
G43 Z4.5 H00
Z2.308
G1 Z-.692 F1500. M08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2.308
G0 Z4.5
X20.442 Y-7.757
Z2.115
G1 Z-.885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2.115
G0 Z4.5
X20.442 Y-7.757
Z1.923
G1 Z-1.077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923
G0 Z4.5
X20.442 Y-7.757
Z1.731
G1 Z-1.269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731
G0 Z4.5
X20.442 Y-7.757
Z1.538
G1 Z-1.462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538
G0 Z4.5
X20.442 Y-7.757
Z1.346
G1 Z-1.654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346
G0 Z4.5
X20.442 Y-7.757
Z1.154
G1 Z-1.846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154
G0 Z4.5
X20.442 Y-7.757
Z.962
G1 Z-2.038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962
G0 Z4.5
X20.442 Y-7.757
Z.769
G1 Z-2.231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769
G0 Z4.5
X20.442 Y-7.757
Z.577
G1 Z-2.423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577
G0 Z4.5
X20.442 Y-7.757
Z.385
G1 Z-2.615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385
G0 Z4.5
X20.442 Y-7.757
Z.192
G1 Z-2.808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192
G0 Z4.5
X20.442 Y-7.757
Z0.0
G1 Z-3. F1500.
G2 X20.604 Y-7.138 I6.362 J-1.335
X19.652 Y-7.886 I-2.604 J2.338
X20.342 Y-8.388 I-4.652 J-7.114
X20.442 Y-7.757 I6.462 J-.704
G1 X20.932 Y-7.86
G2 X21.858 Y-5.694 I5.872 J-1.232
G1 X21.446 Y-5.411
G2 X22.343 Y-4.364 I5.358 J-3.681
G3 X21.5 Y-4. I-.343 J.364
G1 Y-4.8
G2 X21.446 Y-5.411 I-3.5 J0.0
G1 X21.858 Y-5.694
G2 X22.686 Y-4.727 I4.946 J-3.398
G3 X21. Y-4. I-.686 J.727
G1 Y-4.8
G2 X18.424 Y-7.77 I-3. J0.0
X20.818 Y-9.509 I-3.424 J-7.23
X20.932 Y-7.86 I5.986 J.417
G1 X21.421 Y-7.962
G2 X23.029 Y-5.091 I5.383 J-1.13
G3 X20.5 Y-4. I-1.029 J1.091
G1 Y-4.8
G2 X18. Y-7.3 I-2.5 J0.0
G1 X15.
G3 Y-22.7 I0.0 J-7.7
G1 X18.
G2 X18.353 Y-22.725 I0.0 J-2.5
G1 X18.424 Y-22.23
X19.652 Y-22.114
G2 X20.604 Y-22.862 I-1.652 J-3.086
X20.342 Y-21.612 I6.2 J1.954
X19.652 Y-22.114 I-5.342 J6.612
G1 X18.424 Y-22.23
G2 X20.954 Y-24.676 I-.424 J-2.97
G1 X21.446 Y-24.589
G2 X21.5 Y-25.2 I-3.446 J-.611
G1 Y-26.
G3 X22.343 Y-25.636 I.5 J0.0
G2 X21.446 Y-24.589 I4.461 J4.728
G1 X20.954 Y-24.676
G2 X21. Y-25.2 I-2.954 J-.524
G1 Y-26.
G3 X22.686 Y-25.273 I1. J0.0
G2 X20.818 Y-20.491 I4.118 J4.365
X18.424 Y-22.23 I-5.818 J5.491
G1 X18.21 Y-21.778
G2 I-3.21 J6.778
G1 X18.424 Y-22.23
X18.353 Y-22.725
G2 X20.5 Y-25.2 I-.353 J-2.475
G1 Y-26.
G3 X23.029 Y-24.909 I1.5 J0.0
G2 X21.886 Y-18.447 I3.775 J4.001
G3 Y-11.553 I-6.886 J3.447
G2 X21.421 Y-7.962 I4.918 J2.461
G1 X20.932 Y-7.86 F500.
Z0.0
G0 Z4.5
X20.647 Y-7.791
Z-.179
G1 Z-3.179 F1500.
G3 I-.247 J.041
G1 X20.153 Y-7.709 F500.
Z-.179
G0 Z4.5
X20.4 Y-22.5
Z-.179
G1 Z-3.179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179
G0 Z4.5
Y-22.5
Z-.357
G1 Z-3.357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357
G0 Z4.5
Y-7.5
Z-.357
G1 Z-3.357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357
G0 Z4.5
Y-7.5
Z-.536
G1 Z-3.536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536
G0 Z4.5
Y-22.5
Z-.536
G1 Z-3.536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536
G0 Z4.5
Y-22.5
Z-.714
G1 Z-3.714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714
G0 Z4.5
Y-7.5
Z-.714
G1 Z-3.714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714
G0 Z4.5
Y-7.5
Z-.893
G1 Z-3.893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893
G0 Z4.5
Y-22.5
Z-.893
G1 Z-3.893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893
G0 Z4.5
Y-22.5
Z-1.071
G1 Z-4.071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1.071
G0 Z4.5
Y-7.5
Z-1.071
G1 Z-4.071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1.071
G0 Z4.5
Y-7.5
Z-1.25
G1 Z-4.25 F1500.
G3 I0.0 J-.25
G1 Y-8. F500.
Z-1.25
G0 Z4.5
Y-22.5
Z-1.25
G1 Z-4.25 F1500.
G3 I0.0 J.25
G1 Y-22. F500.
Z-1.25
G0 Z4.5
M05
M9
G91G28Z0.
M30
(TIME :1.84)
%

网友A:
联轴器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失效了

请问是怎么判断的哈,手动控制的时候Z轴尺寸是ok的哈

网友B:
Z轴联轴器坏了,或者Z轴步进电机力矩不够丢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联轴器坏了,或者Z轴步进电机力矩不够丢步了。

用手转动联轴器,步进电机跟着转了;抬刀方向需要的扭力还是比较大的,下刀方向的扭力比较小。没发现其他异常。手动控制的时候,试过用手压着主轴手动抬刀,发现抬刀也正常,电机的扭力应该是够的才对

网友A:
总之先紧一紧联轴器螺丝,排除是否联轴器,发然后换电机,可以跟XY轴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先紧一紧联轴器螺丝,排除是否联轴器,发然后换电机,可以跟XY轴调换

互调X轴和Z轴试机,发现Z轴丢步严重,检查发现还真是联轴器的问题,想不到机器没用多久联轴器居然出问题了

网友:
一看后处理就是星空外挂的

网友C:
这段代码好像有问题,有几次Z轴会突然抖动一下,对Z轴的伤害很大。

网友D:
没用过mach3,但是像你差的这么精确吗?每次都是整整一毫米左右,是不是看看刀长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好像有问题,有几次Z轴会突然抖动一下,对Z轴的伤害很大。

是的,我也发现有问题了,我的切削量是每层0.2mm,但是第一刀就直接下0.69mm.了。你有UG的mach3后处理程序吗,我怀疑是后处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mach3,但是像你差的这么精确吗?每次都是整整一毫米左右,是不是看看刀长数据?

已经解决了,最后发现是联轴器的问题。联轴器的螺丝需要拧很紧才能夹住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发现有问题了,我的切削量是每层0.2mm,但是第一刀就直接下0.69mm.了。你有UG的mach3后处理程 ...

UG正在学,形成代码还不会,UG很容易上手,后处理很难。我的办法是先复制到txt文件,然后改文件名txt改为DIN,m3可以运行。

网友:
UG后处理选文件格式TXT,也就是G代码的通用格式,M3是能运行的!

网友:
你学ARTCAM吧,好学。一个软件直接生成G代码。

网友C(2019-08-06):
问题解决了吗?我用你的代码走出来的也是很奇怪的玩意,这是M3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我用你的代码走出来的也是很奇怪的玩意,这是M3没有设置好。

解决了,是联轴器不够牢固,抬刀的时候偶尔会打滑,导致Z轴尺寸有问题。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好像有问题,有几次Z轴会突然抖动一下,对Z轴的伤害很大。

老革命!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性最大,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