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36A如何调?

楼主(2019-05-05):
接近废铁价弄来一台老式盐城产的,导轨还可以。推力轴承坏了,废了半天劲换上了。法兰盘端面打表跳35丝左右,车了一刀,还是跳30来丝。外圆跳20丝。

楼主:
导轨挺长的

网友:
楼主有得玩了,主轴轴承要检查一下,轴承与孔的配合也看一下,端面轴承定位面与轴垂直如何?有无伤损?

楼主:
前面是铜瓦的,后面是32213轴承,中间是51113平面轴承

网友:
这下有得玩了,好好保养调整,提高精度。

网友A:
主轴拆下测量过吗?(轴径、直线度)轴没问题,就剩下箱体孔径、轴承老化磨损更新、位置间隙调整了。装配前零件必须测量清楚。

0.20挑动来自哪里?必须找到原因,估计与主轴铜套有直接关系。

网友:
导轨若是不超限(超限也能恢复精度,就是太累。),细心修理就是一台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拆下测量过吗?(轴径、直线度)轴没问题,就剩下箱体孔径、轴承老化磨损更新、位置间隙调整了。装 ...

拆了,直线度不会测。来的时候铜瓦里面油干了,平面轴承珠子掉了,换了平面轴承和后面的锥型滚柱轴承。

楼主:
导轨总长190cm

楼主:
主轴的这节,跳2丝左右

网友:
轴瓦内径,轴径的配合?估计会超差了。先把这处解决,然后调整好各轴承位置间隙再测。这台床子值得好好修。业余条件就放弃测直线度测量吧,大多没条件,起码没有标准平台。主轴后段0.02肯定有问题(前段多少?恐怕单侧大于0.05,那么主要测量滑动轴承间隙,该换就换。),还是先解决轴套,再调整吧。前面说“车法兰”是个盲目行为。最好找一本机修手册,主看车床大修部分的床头箱大修内容。比在这里码格子效率高。

网友(2019-06-07):
首先轴承精度等级你选择对了没有   其次轴承种类你选择对了没有   然后你装配是否符合要求   这是个系统工程    不是一般人能随随便便就能搞好的

网友:
端面跳动应该和后端轴承有关系,不应该先车法兰端面,用表打打主轴尾端。

网友:
看这车床好像与我的大小差不多。我的始终不知道有多重。请问楼主你的这台车床多少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