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70几个小问题咨询,还有几个小技巧分享下

楼主(2019-05-05):
手上一个还没装的sab570三桨,听说三桨手感有点钝,想着平时飞还是改两桨好了。然后有如下问题。
1.已经问了下600桨直接装装不上,而sab原装570桨太贵了。自己发现的合适替代也就FK560还短10mm。请问各路大神,有没什么性价比高的推荐?还有lynx那个加长件不准备用。
2.问一个电池相关的,5/1勤奋节飞了下改550的500S,用的电池是富力4400的70C,好盈120v4,定速70下来电池温温我就直接充电了。但定速80下来电池比较热,大概有60度,请问这时候能直接充电吗?还是要放凉?以前看某个帖子说充电是吸热反应,我试了热热的直接3C充电,好像还真的比放着凉得快点。不知对电池有没损害?

听说帖子没图会被怼,先发几个图

再来分享一个不算很有用的技巧。
SAB和富丽机的脚架和尾巴是靠贴纸装饰的,飞多了贴纸会刮花破损脱落。之前我为了给船模的碳纤壳上色,买了各种漆和环氧试,最后发现有一种很好用也可以在飞机上用。就是那种用来做手机透明壳的环氧,某宝很容易找到。这种环氧透明度很高,附着力不错又硬。在贴完贴纸后,涂上薄薄一层用牙签摸均匀,干燥后能起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壳磕损补色后也可以用这个涂表层,手工好可以修复如新。我机的尾翼和脚架,是自己涂的色,就是打磨后喷田宫水补土然后喷TS色漆再涂环氧的效果。虽然很费手工但是效果确实不错,看上面已经无数次插泥里磕沙石上依然光亮的脚架就知道。喜欢折腾的哥们可以试下。

说好的几个小技巧再补一个,其实也不算技巧只是自己无聊的尝试。对于520或者550级机,中舵担心不够结实万一炸鸡姿势不对扫齿,标舵又性能超标重量偏重。所以我尝试了下车用的矮身标舵,感觉很不错。但这次的这个57g飞550还是略重了点,570估计刚好。车的工况其实也很复杂,所以质量可靠性也过硬,当然车也是无底洞,车舵很多价格也很感人。现在直机舵性能压榨太厉害电流很大,不带负载看起来速度很快,实际空中大负载降压严重根本达不到标称数据,车用的就不会,电压一直很稳定,找个带回传的控试下自然知道。当然车舵同样牌子多鱼龙混杂坑不少,反正我是车上跑了很久确定不错才转飞机上试。

网友:
电池高温充电容易鼓胀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我都是直接充的,外场时间宝贵。

网友:
570三桨好啊,不过600桨装不上可以考虑自己画图,然后切碳板增加尾波箱长度,用富丽那个增强强度的配件。
我这边正好考虑喷脚架颜色,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是直接冲,三块电池循环

网友A:
570用560桨没问题啊。本来就是550级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用560桨没问题啊。本来就是550级的机器。

人都是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的,总想鸡鸡再大点,325想360,360又想380,380又想420。所以标配是570的鸡鸡搞560心里不总有那么点遗憾

网友B:
可以改600飞,碳板改下,皮带用3m1719,话说我改好了,的确比570桨更好飞点,齿比降到21T(kv110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600飞,碳板改下,皮带用3m1719,话说我改好了,的确比570桨更好飞点,齿比降到21T(kv1100电机)

前辈,现在尾板是找到冰人的老板答应帮我改了。但皮带不好找,我买了几根那种聚氨酯的接驳皮带回来,周六用上面那个500改550飞了15个起落左右。没有断,但心里不踏实。你皮带是哪里找的,方便给个店名么?还有有人用过接驳的那种皮带不?靠谱吗?

网友:
接驳带找死

楼主:
这么严重。。。已经订做了橡胶无缝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