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推荐一款稳定的汽油直升机

楼主(2019-05-05):
想玩汽油的直升机,但是很少有看到飞汽油的,是不是汽油的比甲醇的难调?也就用来简单飞飞不3d,看别人飞汽油的固定翼都能爽飞但用到直升机上的汽油发动机好像很少

网友A:
飞航线没问题的,os有汽油发动机gt15hz,泰世也曾经有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没问题的,os有汽油发动机gt15hz,泰世也曾经有t10

那个发动机之前看有人玩过也只是飞航线,不过最后都拉缸了我也在观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发动机之前看有人玩过也只是飞航线,不过最后都拉缸了我也在观望

别人能拉缸不代表你也会拉缸,别人不拉缸不代表你不拉缸,其实这不是拼人品

网友B:
我也想入GT15 不知道还有其他能用的汽油发动机没

网友:
JR260,一代名机

网友C:
推荐JR260。曾经飞了两年,几乎都没有维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推荐JR260。曾经飞了两年,几乎都没有维护

啥260都一样吧,毕竟是用工业发动机不是模型发动机,但玩的是模型不是工业啊,那个体积重量hold不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入GT15 不知道还有其他能用的汽油发动机没

中阳有款9cc的车用汽油发动机,10cc的固定翼发动机也蛮多,只要保障合适的工况其实都能装直机上,至少温柔飞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不要琢磨了,根本不行,就是发动机能勉强飞,设备也能震坏了

网友:
汽油靠普的只有小松26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阳有款9cc的车用汽油发动机,10cc的固定翼发动机也蛮多,只要保障合适的工况其实都能装直机上,至少温 ...

9CC在700XN上会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CC在700XN上会小吧

用在30级上啊,只说要汽油机,又没说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260都一样吧,毕竟是用工业发动机不是模型发动机,但玩的是模型不是工业啊,那个体积重量hold不住

260发动机选小松都一样,选其他牌子会比较痛苦。260直升机差别迥异。杂牌直升机需要你一边自己改零件一边组装。正牌直升机的组装和调试就比较简单。
从加工精度就可以看出巨大差别

网友(2019-06-27):
泰世GX-9,双缸100CC汽油机,双化油器,三桨,桨盘直径2米,单支桨叶90cm,我飞过纯手动,飞特技,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发动机之前看有人玩过也只是飞航线,不过最后都拉缸了我也在观望

9 楼 正解 ,只要 便宜 ,反正 只 飞航线 。

网友:
不建议玩汽油直升机,汽油发动机温度、震动、动力、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调整比甲醇机难调的多。楼上笑脸哥和我都用过RJX260直升机,笑脸哥在搞开发,也发了些飞行视频在论坛上,我的要求只飞航线,几年前我发了15分钟的RJX260汽油直升机的飞行视频在论坛上。所有中文论坛上我看得到的汽油直升机飞行视频不超过10个,太难。260级汽油直升机以下的更是不要碰,JR等品牌好些,但是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