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vbar故障求救

楼主(2019-05-05):
各位大侠,我朋友送我一个minivbar快速版,现在可以正常设置,但是设置完后上电,舵机臂上下动三十下,然后可以正常飞,但灯一直闪,这个怎么弄好,谢谢

网友A: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这个是全新没用过,除了灯闪和开机舵机上下动三十下,其它都正常

网友:
跟你说了,我拿个好的和你换

网友:
我如果仅仅接sbus线,通电灯能恒定住就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全新没用过,除了灯闪和开机舵机上下动三十下,其它都正常

悠着点,别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悠着点,别因小失大

谢谢朋友提醒,只是试一下,就没有再飞

网友B:
可以尝试刷回到初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刷回到初始固件

谢谢朋友,不懂怎么刷软件,可以加你微信请教吗

网友:
我的是vbar neo,在vbar官网登陆自己账号绑定陀螺后在下key的地方就有恢复固件可以下载,但是mini vbar我不知道恢复固件在哪下 ,还需要比自己找找

网友C:
今天我是重新刷了一次,差点变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是重新刷了一次,差点变砖头

刷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不懂怎么刷软件,可以加你微信请教吗

和升级一个方法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没有注册过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注册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留言,实在不行就留着当收藏

网友:
换一个吧,毕竟上上天飞的,要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2019-11-25):
我的 kbar 也是同样的问题 一直这么飞的 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感觉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