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的express版和pro版区别在哪?

楼主(2019-05-05):
vbar的express版和pro版区别在哪?如题,平时在用k8,想买个正版的体验一下。求问大神们这两个版本区别在哪?

网友A:
PRO可以调整高级参数,就是博士帽里面的参数,快速版不能调高级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可以调整高级参数,就是博士帽里面的参数,快速版不能调高级参数。

那岂不是快速版还不如kbar啊。。。

网友:
如果你的机械调的没问题,其实根本没必要动博士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快速版还不如kbar啊。。。

那是正版和盗版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版和盗版的区别

我的意思是,买express版在功能上竟然不如k8,还不如直接买pro了啊

网友:
快速版是你去适应它。pro版是它来适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快速版还不如kbar啊。。。

硬件一样,固件不同。
快速版可以付费升级Pro版。

搞盗版的没那麽笨去做快速版。

网友:
建议选pro,exp的太多东西不能调

网友B: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调节十字盘三点平面

网友:
必须pro,即使你现在用不到,以后也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