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手工超多图多视频打造矢量涵道螺旋桨双动力玻璃钢风动船跑船,已完工2...

楼主(2019-05-05):
镇楼图,视频在下面

***********本文全部在正文内更新************
本人玩儿固定翼的,最近开始玩儿水机,所以想起用多余的电装做个风动船。
现有配置:
天6二代控一个,配套wfr06s接收2个,如何实现水机掉水里,开动船去救援呢?经过试验方案如下:
水机的接收器正常安装,三通道油门,对频设置好行程,拔掉电源。
船的接收器要二通道(飞机的升降舵)接油门,对频,这里设置行程时先把升降舵摇杆推到最下面为最大行程,然后让摇杆回中为最小行程,这样升降舵就能控制船油门了,只不过是油门大小是反的。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天6只能同时控制两个接收器,所以水机和船油门必须分开,不然开船的时候飞机电机也转。

好了,20190502开始做船,看了论坛大神的船体比例,长宽比基本都在2.2左右,先记下来:

2019/5/2正式开工,机会巧得很,正好垃圾堆里看到一个泡沫箱子,还有装修新楼捡来的高密度泡沫板,正好想做涵道动力,把64涵道放进去正好:

准备工具,把砂纸用双面胶贴在尺子背面,水盆防止泡沫乱飞:

先做个涵道筒出来,先切割,后用砂纸打磨:

开始做矢量支架,配件全家福,矢量套件+55克舵机MG996R舵机:

舵机防水,安装矢量支架

开始做船体,长60cm,宽25cm,按下面画的尺寸切割:

假组一下,还差个带水阶的船底

周六了,继续,由于我要架涵道,所以锯了个木块,木块涂704,装上去把电机座架高

船底做出造型,水阶长20,v底长40,图内其余数字都是对应地方的高

船甲板,中层,船底,都出形状了,然后把粘合面用砂纸打磨晾干,睡了,5.12号继续。。。

中层后面加钢板

三层板粘一起

压住等胶干,继续做别的,涵道安装底座

黑旋风电机拆开,轴承抹油脂防水润滑,矢量涵道安装完毕

尾部做个刹车

胶晾了七小时了,装上所有电装下水看下水位,水位线在船尾v底脊梁往上中层板往上5毫米处,压上哑铃睡觉

船舱盖成型了,有点笨,周六加工造型

环氧和玻璃布到货,周六先把涵道筒刷上玻璃钢

开始刷玻璃钢,3:1调好,先做个实验,刷上环氧,立刻铺玻璃布,用泡沫片刮平,环氧完全浸透玻璃布。
遇到图一不贴服那就等环氧晾五分钟再贴,图二阳模表面有坑那就等第一层环氧干了再抹环氧补上。

一半贴上保鲜膜再刮平,一半不贴,北京夜间20度,五小时后结果见图,上边是撕掉保鲜膜的很光滑,下边是正常刮平的,也很平整只是有玻璃布纹路。

开始正式开工,刚刷完第一层是这样的

等干。。。
船身刷玻璃钢前先试水,跑的有点慢,有空改装下

5月19号试航速度慢,开始改装,速度慢原因是动力太高。所以改装方法如下:
刹车水花装置独立出来,给矢量支架降低的空间。同时购入朗宇x2216带8060桨,这样就可以涵道和螺旋桨两套动力换着玩,螺丝拆卸非常方便。
用金属条和木条手工做出刹车套件,喷漆晾干:

船底刷钢,刷完用塑料布盖上刮平,第二天早起揭开以后像镜面一样

开始刷正面和船盖

固化成型,明天打磨,两套动力看看哪个更强。
玻璃钢终于糊完了,以下是注意事项:
1.带手套,玻璃纤维很容易扎到手里还看不见,碰到就疼
2.铺好塑料布以防弄脏地板
3.比例严格按照说明来调胶
4.玻璃布剪成型,有折角的地方剪开,不然没法服帖
5.刷胶要快,避免固化后刮不平
6.先刷环氧再铺布,如果不要求镜面,刷完立刻直接小板子刮平即可,如果要求镜面就铺上普通的光滑塑料膜再刮平,干了撕掉
7.收拾干净,玻璃纤维不知不觉就会刺进身上。

经上次试航改装后,船长增加为70cm,1.5kg,改装后可装三套动力,下面对比试航:

1.比上次高度降低两厘米的64涵道
2.1400kv+7寸三叶桨
3.1400kv+8060桨
试航对比后最强劲最快的是第三个,声音爆燃,速度超快性能达到预期,涵道效率太低,三叶桨太无力。

已改良完毕,速度性能全部达到预期!准备最后一道工序,打磨原子灰喷漆。大家推荐个涂装呗2019/5/26

20190531原子灰味很大,决定通宵搞完,放窗台外面晾一晚上就干

睡觉,明天下班儿打磨喷漆。继续更新,粗磨,然后细磨,最后水磨,打磨效果如下:

水洗晾干,明早喷漆
为了精致,舵机改内置

吊起来喷!一定要远要快

20190602拆下螺旋桨动力,装上改良后的函道,帅是帅,速度很快,但是太费电,还是螺旋桨耐玩儿

由于速度太快翻船了,打算水里开回来,但是螺旋桨被水草缠住了,下河水深一米左右,走到一半回来了,等着船漂到岸,可是太慢了,于是叫清河道的环卫工帮忙捞。上岸检查,防水到位,泡了近一小时,bb响一直想,显示电压1.00,心想电池完了,结果万用表一测,是bb响短路显示不对了。防水到位,电装无任何损失,bb响吹干了照常用。
继续下水跑。

下周开始改良螺旋桨,试试各种推力线和压浪板,继续提速
2019/6/8最终调整完毕整船1.3KG。
上视频!
观众不信是我自己做的,哈哈,奔驰为我定制还是我为奔驰定制?
漂移,喷水,急刹,高速表演

楼主:
顺便问下,所有无刷电机是不是都是不怕水的?

网友:
按个人见解是无刷电机直接泡水里都可以 当然寿命肯定不怎么样   生不生锈看质量吧

网友A:
不怕水,我的救援船第一次下水重心没调好,全油门跑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大桨在水底转着开回来。朗宇电机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水,我的救援船第一次下水重心没调好,全油门跑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大桨在水底转着开回来。朗宇电机22 ...

那放久了电机轴生锈了吗?

网友:
顶起来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放久了电机轴生锈了吗?

快一个月了,没有生锈痕迹,再说风动船的电机工作环境一般也不用泡水啊

网友B:
如何展开救援,前面还有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展开救援,前面还有设备吗

有一架水机,如果掉河里了就开这个船过去顶回来呀

楼主:
周末了继续干

楼主:
准备开始刷玻璃钢

楼主:
涵道刷第一层玻璃钢

楼主:
刷玻璃钢前试水

楼主:
船底刷钢,两层布,揭开塑料膜的效果,镜面一样

网友:
这气势很不错

楼主:
改装后的三套动力试航,声音超爽,想看视频的顶起来
再调整下,下周上原子灰喷漆

楼主:
刮原子灰,味很大,放窗户外面晾一晚上,睡觉

楼主:
放个小毒预告下

楼主:
改良后函道动力版,函道很快,只是太费电,加速度比较小。还是螺旋桨动力版比较耐玩儿

网友C:
一个电机动力不够就上两个 要不就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动力不够就上两个 要不就三个

一个就够了,动力非常足,但是螺旋桨比函道效率高,加速快

网友(2019-06-04):
太帅了,有视频么?

楼主:
有第二次试航的,这次改良的还没录

网友:
看视频还不错,高速挺稳。

网友:
航空发动机很帅,但船用还是喜欢螺旋桨效率好

网友D:
请教一下,玻璃板怎么固定到船体上的?

楼主:
再来一发视频,由于改良后速度提升太多翻船了,录的这次没敢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玻璃板怎么固定到船体上的?

是环氧树脂胶手工往船体上糊的,你可以看我写的步骤

楼主:
再来个漂移喷水急刹视频,观众都以为买的奔驰的,不信是我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环氧树脂胶手工往船体上糊的,你可以看我写的步骤

我以为用胶水或者螺丝固定

网友(2019-11-24):
就佩服这些动手能力强的人,拿分走人!

网友:
螺旋桨加涵道可能好很多

网友:
函道快不了

楼主:
没错,风动船想快必须是桨

网友E(2020-01-02):
楼主问下,玻璃钢漆直接刷在泡沫上会不会腐蚀泡沫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玻璃钢漆直接刷在泡沫上会不会腐蚀泡沫啊?谢谢

不腐蚀

网友F:
怎么听见打水的声音,是水溅到涵道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听见打水的声音,是水溅到涵道里了吗

不是,我用的桨,刹车时候刮起的水会溅到桨上

网友G:
在加一个摄像头 vr眼睛   实时回传试视频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加一个摄像头 vr眼睛   实时回传试视频图像

【Yang_FPV】玻璃钢风动跑船加装FPV2019111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1227

网友H(2020-02-17):
电调好像没有水冷,不会过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好像没有水冷,不会过热么?

会热,所以我已经做了防水改外置了,放到了矢量支架下面

网友I:
直接刷环氧,不腐蚀泡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刷环氧,不腐蚀泡沫吗?

不腐蚀

网友J:
楼主的矢量支架是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矢量支架是自制的吗

矢量支架是淘宝老板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矢量支架是淘宝老板定制的

好的,谢谢

网友K(2020-04-11):
表面玻璃钢不是已经很光滑了吗,为什么还要用原子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表面玻璃钢不是已经很光滑了吗,为什么还要用原子灰?

因为我这个不是模具做出来了的,光滑但不平整

网友:
楼主,风动船需不需要电机拉角来抵抗偏航?

网友(2020-06-24):
船盖咋防水啊,我的木头+玻璃钢快艇的船舱一直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