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无刷电机防水和保养

楼主(2019-05-05):
一直玩固定翼,现在在做风动船入坑船模界,我想用黑旋风无刷电机做动力,有必要做防水吗?长期遇水电机轴不会生锈吗?每次玩儿完船需要怎么保养电机呢?

网友A:
无刷电机本身是不怕水的,但它必须要有电调、接收机等等才能正常工作,而电调等都必须做好防水处理,对于电调简单点的可在两端用704或704硅胶封堵以防水(有的高端船用电调本身出厂就已做好了防水的),仔细点要先上三防漆再全面涂防水硅胶。以前在国外的FT坛子上有一段专门介绍无刷动力系统防水的视频,你可以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本身是不怕水的,但它必须要有电调、接收机等等才能正常工作,而电调等都必须做好防水处理,对于电 ...

嗯,防水我会做,小时候玩儿的马达轴都会生锈,所以问问各位大佬,现在的无刷电机都是不会生锈的材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防水我会做,小时候玩儿的马达轴都会生锈,所以问问各位大佬,现在的无刷电机都是不会生锈的材料吗? ...

大佬可不敢当!只是现在稍正规厂家出的无刷电机都已考虑了防锈的,不容易锈,当然个别差的除外。如果不放心,可以点一点润滑油防锈。

网友:
短时间可以 长时间必然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