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求推荐!

楼主(2019-05-05):
请问哪位知道除了A9之外,还有那款充电器是用平衡头充电可以充8s的?

网友A:
同问,想知道能平衡头充2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想知道能平衡头充2s的

充 2sA6A9和乐迪那个都可以啊

网友B:
推荐乐迪cb86

网友:
A9已经是最好的平衡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乐迪cb86

cb86不是只可以充6s吗?

网友:
除了a9基本没有了

网友C:
别迷信这种充电方式,平衡线能承受的电流小,理论上也不具备平衡优势,都设计精良做工细致的话平衡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迷信这种充电方式,平衡线能承受的电流小,理论上也不具备平衡优势,都设计精良做工细致的话平衡效果是一 ...

就是没试过这类型的充电器,突发奇想,想体验一下

网友:
充6s电买6个松下剪线电源自己就可以做一个了,4.2v1.5a

网友:
引用 楼主:
cb86不是只可以充6s吗?

6s以下都可以的  接口是万能接口

网友D(2019-06-06):
请问你知道JR控关机就不保存设置的参数时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知道JR控关机就不保存设置的参数时怎么回事啊?

可能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E:
CB86一年内返厂维修两次,质量堪忧。A6按键容易失灵,操作提示差,落后时代,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吧

控里有钮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