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 飞控 固定翼求助!显示不出舵机混控!

楼主(2019-05-05):
固件是2.1.0 版本的
试了好多次,都显示不出舵机混控,但电机混控倒是正常。
无论是常规固定翼还是飞翼都显示不出

上图

网友A:
建议你刷1.9.1。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刷1.9.1还是1.9.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刷1.9.1。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刷1.9.1还是1.9.2就好了!

2.0.1怎么样

网友:
我的一样  也是 不行 最后 用回1.9的才可以用

网友B:
哪里不是有个载入混控吗?为什么不按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是有个载入混控吗?为什么不按一下呢?

试过了,没用,应该是BUG

网友C:
更新到最新的设置软件,就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到最新的设置软件,就能显示了

我试试。。。。。

网友:
我的正常,官方的调参软件并无中文版放出,所以用官方最新版调参软件使用新固件吧。

网友:
2.1.1中文版没问题,2.1.4显示不出。别用最新的那个

楼主:
我已经改用2.0.1的固件了,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2019-11-24):
舵量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