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AR wing飞翼 和飞鲨飞翼呀? 他俩那个好一点 在他们两个中纠结好久了

楼主(2019-05-05):
谁飞过AR wing飞翼 和飞鲨飞翼呀?  他俩那个好一点 在他们两个中纠结好久了
网上找到的都是AR wing飞翼的  没找到过几个飞鲨飞翼的
哪位给个推荐  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飞行手感  奈炸程度 什么的  谢谢了

网友A:
感觉飞鲨就是AR WING多给了个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飞鲨就是AR WING多给了个头罩

连接处设计和那两个图传位置  没什么必要吗?  飞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都差不多,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B:
两条机子我都飞过,但是个人感觉飞起来其实没太大区别。但是的话ARwing的话没有图传开口,机内的木板好像也没有设计飞控的螺丝口是直接粘上去的。所以在安装设备上的话飞鲨会比AR要方便些。而且飞鲨相对来说会便宜些。至于耐炸程度嘛。。。反正我是没把他们炸碎过,但是我有看见过模友的飞鲨撞风筝线下来就是翼缘处拉了道口子问题不大,估计AR也差不多。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感受,仅供参考。

网友C:
飞过一个AR,炸了很多次最后炸烂扔掉了。
我装了A3飞控,稳得一B,当然最大油门快速飞还是抖。真的省电啊
还是飞我的涵道吧,这机机飞久了没意思。
帝都不能玩FPV远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机子我都飞过,但是个人感觉飞起来其实没太大区别。但是的话ARwing的话没有图传开口,机内的木板好像也 ...

谢谢分享  我也是想的那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一个AR,炸了很多次最后炸烂扔掉了。
我装了A3飞控,稳得一B,当然最大油门快速飞还是抖。真的省电啊
...

我们这头不管  打算用来远航  先玩玩  要是也没意思的话就换 别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头不管  打算用来远航  先玩玩  要是也没意思的话就换 别的飞机

AR远航可以的我们有朋友试过用21700组电池飞了半个多小时好像

网友C:
我买的AR kit版,朗宇2212 KV1400 电池杂牌50元一块的3S 2200,8060桨,中油门能飞20多分钟。
几个俯冲没控制好就炸烂了……
现在有架ultra z blaze,装64涵道还挺好玩,速度快点,3S 2200能飞6分钟。
不过看介绍好像飞鲨比AR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AR kit版,朗宇2212 KV1400 电池杂牌50元一块的3S 2200,8060桨,中油门能飞20多分钟。
几个俯冲没 ...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6-27):
飞鲨吧,便宜,设计比AR更合理

网友D:
这个C1飞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1飞翼如何!

没有办法放运动相机

网友:
我个人喜欢飞鲨,续航好些,气动布局不错

网友(2019-10-09):
小机机  没有大机机稳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B:
两条机子我都飞过,但是个人感觉飞起来其实没太大区别。但是的话ARwing的话没有图传开口,机内的木板好像也 ...

请问,这两款飞机,电池4S21700能放进去吗?电池是2*2排布。

网友:
这类感觉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