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助!

楼主(2019-05-05):
伟力110尾电机怎么接线?红线接电机的哪一根线?

网友:
用一节南孚电池接上看看转向确定一下电机的正负极,然后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随便接,运气不好,在换一次线而已。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红的接黑色,再说了,可以先用手捏住接头,通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