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电池盒拔不下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5-06):
搞了半天了,没法换锂电池啊。什么情况啊

网友:
电池仓先取出来,然后再接头

网友:
用力。。不要停,不要,停。。。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啊

谢谢各位了,昨天半夜求助无门。最后真是大力出奇迹,抱着坏了就坏了的决心才拔出来。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昨天半夜求助无门。最后真是大力出奇迹,抱着坏了就坏了的决心才拔出来。真是醉了。

新的都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