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需要经常换么?

楼主(2019-05-06):
看到模友几十个电就需要换空心杯,有质量好的能500多小时,不知道tb那种2,3元的空心杯一般多少小时就要换了?谢谢

网友A:
暴力飞更换的也快,我买过那种两三块的用来飞穿越机,性价比不错,用坏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飞更换的也快,我买过那种两三块的用来飞穿越机,性价比不错,用坏不可惜

感谢回复,这种性价比确实很诱人

网友B:
一般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吧。按一个起落10分钟来算,基本就是几十个电更换。
我感觉空心杯主要坏在轴向力对电刷的磨损加剧。普通电机受到的是扭力,没有轴向力。空心杯锁尾会导致轴各个方向的扭转力。
不过便宜嘛,就20-30起落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吧。按一个起落10分钟来算,基本就是几十个电更换。
我感觉空心杯主要坏在轴向力对电 ...

谢谢分享心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吧。按一个起落10分钟来算,基本就是几十个电更换。
我感觉空心杯主要坏在轴向力对电 ...

我的110少说飞了百电,锁尾还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10少说飞了百电,锁尾还是杠杠滴

嗯,没问题,符合这个时间定义。亚拓610,f家舵机都可以保证上千起落没问题的

网友:
在不过热的情况下,空心杯是很经用的。

网友D:
大部分是烫死和摔死掉的,真正碳刷磨光死的少数,这玩意也就几块钱的东西,不过厂家不同设计指标参数都不同,1s尾巴就越快越好

楼主(2019-06-06):
多谢大家指点,回头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烫死和摔死掉的,真正碳刷磨光死的少数,这玩意也就几块钱的东西,不过厂家不同设计指标参数都不同 ...

我大多是磨光的。
空心杯,似乎是轴上的接触点先磨损,然后电机阻力明显加大,这时候铜刷很快磨没。

网友E:
我的至少100个电了,没有问题啊。可能只是悬停

网友:
电机寿命基实和是不是采用电刷并无太大关系,这取决于电刷和电极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殊不知以前的磁带机和CD机还不都是采用电刷电机的,用了很多年也不见得说电机磨坏了。航模上的普通电机主要还是过热或摔坏的,而无刷电机散热要好得多。

网友:
不需要。我玩的ncpx主电机和尾电机,mcpx尾电机,至少都有2,3百起落,都是飞3d。电机前跟电池比,都不算什么钱。随便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