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木板可以直接喷漆吗

楼主(2019-05-06):
像这种上层建筑应该怎么上漆

网友A:
可以直接喷,但是效果不好,建议是先打腻子,打磨后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喷,但是效果不好,建议是先打腻子,打磨后再喷漆

腻子是外面全部涂一遍吗,还是只涂接口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腻子是外面全部涂一遍吗,还是只涂接口处

全部刮腻子,打磨平整,不能有凹坑,一遍不够二遍,直到打磨平整后再喷漆。

网友:
直接搬的话会有清晰的木质纹路,这种形状太复杂,还真没搞过。之前我遇到的船体或者是飞机都是蒙玻璃布,然后打腻子之后再喷漆。

网友B:
直接喷会看到清晰的木纹。一般都是打腻子,然后再喷。不过比较建议上玻璃布和环氧,这样外面强度还能在高点。
用慢干的稀的环氧,这样环氧可以渗透玻璃布。不会有空腔。等胶干了上腻子打磨,主要是检查有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最后没问题了再喷漆。

网友:
不可以直接喷漆 油漆不能完全防水 下水后木板受潮会变型 气泡 废了  可在表面挂上薄薄的环氧树脂 在喷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喷会看到清晰的木纹。一般都是打腻子,然后再喷。不过比较建议上玻璃布和环氧,这样外面强度还能在高点 ...

网友:
可以直接喷

网友C:
我直接喷过,效果太渣了额,看着很光滑的木板,喷完全是颗粒感, 打遍腻子打磨好,再喷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喷过,效果太渣了额,看着很光滑的木板,喷完全是颗粒感, 打遍腻子打磨好,再喷效果很好

大家说的腻子是普通的补墙的腻子吗?然后喷的漆是水性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说的腻子是普通的补墙的腻子吗?然后喷的漆是水性漆吗?

不是,这里说的腻子,其实叫原子灰,是修车补漆用的。 某宝直接搜原子灰就行。一般都是原子灰+固化剂,按比例调和后 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家说的腻子是普通的补墙的腻子吗?然后喷的漆是水性漆吗?

喷漆大多数用的灌装自喷漆,五六块钱的那种。 水性漆虽说有防水的,用在船上效果也不会太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喷漆大多数用的灌装自喷漆,五六块钱的那种。 水性漆虽说有防水的,用在船上效果也不会太好吧

谢谢,原子灰打磨完不喷漆是不是也可以做船底?防水的吗?漆那就是用油性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原子灰打磨完不喷漆是不是也可以做船底?防水的吗?漆那就是用油性漆了?

刮完腻子也得做防水,原子灰只是用来填充缝隙,修改造型,一般刮得越薄越好。我得是刮完腻子上的玻璃布,然后喷漆。 不上玻璃布,直接环氧好像也行
油漆是油性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刮完腻子也得做防水,原子灰只是用来填充缝隙,修改造型,一般刮得越薄越好。我得是刮完腻子上的玻璃布, ...

我是泡沫船体,原子灰和快干剂配起来刮完以后,直接喷油性漆行吗?就不用环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泡沫船体,原子灰和快干剂配起来刮完以后,直接喷油性漆行吗?就不用环氧了吧?

泡沫船体你就需要考虑 原子灰是不是腐蚀泡沫, 还有就是油性喷漆腐蚀EPS泡沫,  EPO泡沫不怎么腐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泡沫船体你就需要考虑 原子灰是不是腐蚀泡沫, 还有就是油性喷漆腐蚀EPS泡沫,  EPO泡沫不怎么腐蚀。

嗯,我准备刷环氧玻璃布,这东西怎么弄会平整呢?刷上以后立刻用卡片刮平吗?

网友:
可以用脱模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准备刷环氧玻璃布,这东西怎么弄会平整呢?刷上以后立刻用卡片刮平吗?

一般大面积或者平滑过度的地方直接铺,边角旮旯,不好弄的地方我是剪开铺的,甚至有地方是剪成小块铺。我也只弄过一次,还得多问问其他人,然后选个你觉得最合适方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