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分享电芯修复实战

楼主(2019-05-06):
@

题图三张

----------------------------------------------

正文:

之前看我帖子的新人已经知道,电池作为重要的航模组成部分,不仅要正确使用电池,考虑到锂电池本身的危险性,在对其进行充放电、储存和运输时,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但是航模飞机如同真飞机一样,都是天上飞的东西,难免掉落

在近期的一次本地飞行活动中,模友 L 就在FPV时把电池电量飞到太低导致不能返航,在搜救过程中,飞机上的图传发射机消耗了太多电量,导致在找到的时候,飞机上3S 1500毫安电池的其中两片电芯电压已经低于3V,另一片已经没有电压了(电压为0)

模友 L 是我带的模友,我告诉他,我来帮他修复一下试试

回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在三片电芯中,中间的一片电压为0 V

我当时想把电池平衡头里的对应端子退出来,然后用夹子夹着单独充电(之前也这样做过)

后来想了一下:既然又遇到了这种问题,为何不做一个可以方便使用的电芯修复专用接线板呢?

说干就干,首先是线(下图,从上个月(四月)北京第二十届模型展上买的线)

之后找了一个6S电池的平衡头(公头),把线截短之后进行焊接(下图)

注:因为也要适合3S-5S电池的平衡头插入,所以对这个6S平衡头侧面进行了切割处理(防止平衡头母头的限位凸起卡住)

正在焊接平衡头,工作台特写(下图)

线焊接好了,在焊接处,我套了合适长度的热缩管

但是这7根线如何处理?不能就这样在一起堆着吧,很容易短路

我找了一块木条,进行1.5厘米间隔的开孔(下图)

台钻是组合的,上面夹了一个650瓦手钻

注意手柄位置,是我用自行车变速控制器改的电钻转速控制器

轻按不松开可以让电钻低速转动且能随时停止,正常挂挡则可以锁定到三个不同转速,比原装的车闸控制器好用,有钻台的可以改(下图)

把7根线插入到木条的对应孔中,并用 舵机摇臂+螺丝 对线进行了固定,效果很好,以后需要更换线时也方便(下图)

7根线头从木条的一侧出来,我把它们都套了一小节热缩管,并对漏出的铜丝进行了上锡(耐用性)和向上弯转(方便夹子夹持)

下图右边的夹子是之前做的(可见中间还是古老的T插接头),可以拿来用

OK,设备都做好了

现在开始说操作方法

如下图,首先打开充电器(我用的B6),把电池平衡头插好,然后用夹子把电压为0的电芯对应的线夹住(注意正负极)(如下图)

这时,在B6上选择【镍氢电池充电】,充电电流选择1.5安(下图)

(此时,如果选择【锂电池充电】模式,会因为电芯没有电压导致B6报错,无法充电)

接线板细节(下图)

有了接线板就不用再单独拆电池的平衡头端子了,属于一劳永逸的设备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优势,下面会说到

B6充电器在给镍氢电池充电时,会采用间歇性的充电方式,这时注意屏幕上显示的电池电压(下图)

因为属于电池修复,所以,电池是放在一个独立的金属托盘里的(如下图),在电池真的发生爆炸和燃烧时方便处理(就是一起扔出去,哈哈)

这个接线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随时监测各个电芯的电压(下图)

即使在对单片电芯进行充电时,依然可以很方便的对其它电芯进行测电

对0电压电芯单独充电时,要注意其它两个电芯的电压情况,最好能到同一电压

【 对0电压电芯单独充电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它的电压和其它电芯电压基本持平,方便之后同时充电!】

3.09V是中间电压为0电芯正在充电中的实时电压(上图)
2.98V是其它两片过放电芯的电压(下图)

可以看到,因为电芯被接线板接出来,所以对任何电芯的电压检测都非常方便!

此时,三片电芯电压已经基本一致

停止充电,并马上更换了艾斯特T8充电器,开始正常充电

充电电流:6安

充电时,注意检测实时电压(下图)

2.97 V
3.22 V
3.10 V

上面是一开始充电时的电芯电压,可以看到,中间这片电芯有点过度兴奋,电压明显高出其它电芯(上图)

3.70 V
3.83 V
3.70 V

一分钟以后,三片电芯都充到了正常电压(3.7 V),看起来舒服多了(上图)

中间电芯的高电压很明显了,不用管它,继续充

工作台特写来两张(下图)

再来张全一点的工作台特写(下图)

继续
在经过了10分钟充电之后,出现了下面的电压情况(下图)

4.00 V
4.20 V  ←
4.00 V

中间的前列腺同学,你实在太突出了~

这时不要着急,因为中间电芯曾经不正常的电压经历,导致首次充电异常也属于正常

这时不要做任何处理,暂时结束充电,不用拔掉充电线,观察电压变化情况

这是停止充电15分钟后的各片电芯电压情况(下图)

都恢复到了基本相同的电压,这也是我想看到的

(如果很难恢复到相近电压且电压相差0.1V以上,那么就要考虑对电压低的电芯单独充电了,就像最早给中间电芯单独充电那样)

【 即使用好一些的充电器,对单片电压差很大电池充电也会非常费时间,远不如先对其中低电压的电芯单独充电到接近其它电芯的电压,再一起充电来的更快 】

好了,现在开始继续充电,电流选择:3A(下图)

这里说明一下:最早充电用6A,是考虑到电芯都出现过放的情况,用大电流可以快速升压(更好的激活锂离子)

现在电芯电压已经正常,所以改用小电流充电

注:这块3S 1500毫安电池平时在外场的正常充电电流是6安,或许有人觉得高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充完全OK,一般航模电池,即使使用率较低,可以保持较高放电量的使用寿命也不会超过三年,三年之后,存电和放电能力会明显下降

所以我的经验是:一般玩家,同样电池不要买超过两块,买花牌、格式这样大牌子的更有保证

还有就是关于电池的使用,我的电池平时都是单片3.80-3.85V保存的,即使第二天去飞,也不会前天晚上充,我会飞之前再充,充完马上飞

飞行活动结束之后,所有电池放电到保存电压,我从来不会满电存储,这也是我的电池都能正常使用三年的关键(我出勤率比较高)

至于充电电流,我分享一些我的数据

3S 400毫安电池  用2安充
3S 1500毫安电池 用6安充 (如果两块并充,就用12安)
3S 2200毫安电池 用7安充
4S 1300毫安电池 用7安充
4S 2200毫安电池 用8安充
6S 5200毫安电池 用12安充

以上这些都是我常用的电池,充电电流也是我这些年正常使用总结的经验,理论很重要,但联系实际更重要

外场充电电流太小的话,虽然看似对电池好了,但是时间成本也要考虑到,毕竟很多人并不是每周都能飞,飞行时间尤为珍贵

而且电池是消耗品,不会用很多年,炸机造成的碰撞都可能导致提前退役

所以充电电流只要保证电池在三年之内不会出现明显衰减就可以了,飞行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充电过程中,查看各片内阻情况,正常(下图)

快充好了(下图)

内阻发生变化,但依然很正常(下图)

4.20 V
4.19 V
4.21 V

充电电流开始下降,马上就充好了(下图)

等彻底充好之后,我在屋里用218穿越机做了一下测试(下图)

机架也是这次北京模展上买的,很好用,也比网上便宜

本人之前一直用非正X的210大机身宽机臂机架,俗称:“棺材板”,换上正X之后,飞机性能瞬间提升了一个层次

飞行时间:4分钟
因为在室内,主要是悬停,保持一半左右的油门量

下来之后,马上看电压(下图)

看起来很正常

然后,继续用6安电流充电(下图)

( 连续充放几次,对刚刚修复的电芯有益 )

这次充电时间就很快了,8分钟完成,看来花牌电池的电芯还是挺耐造的

当然了,这个也要看人品,要是鼓包的话,电芯就不行了

充好之后,又用穿越机飞了一块电池,下来单片电压都在3.8V以上,很好

最后,把电池做保存处理,把电芯都平衡到3.82V(下图)

可能是人品好的原因,第二天看了一下,电池电压依然平衡,看来是成功了

新模友 L 算是白捡了一块电池(他本人的原话)

----------------------------------------------

电池在过放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坏,对这种电池进行修复时,要保持谨慎,且充电中不可离开

对于有一片电芯损坏的电池,老司机可以考虑拆除并改成其它用途的电池(比如4S电池改3S电池)

而对于新人来说,拆除电池是危险的,还要有焊接操作,为了安全考虑,建议整块扔掉!当然,有动手能力的新手,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关于电池拆卸改装的技术贴

无论新旧电池还是改装过的电池,都有安全隐患,建议在家充电时不要离开,在外场充电时不要在车里,且运输存储都放在防爆箱中

本帖最后,提醒新手:长期不用的电池,为了延长电池寿命,也要每2个月充放电一次。

祝模友们玩的安全、愉快

[ END ]

网友A:
过放后就算救回来也抗不了多久吧

楼主:
本来想存草稿的,点错了,还差一点,明天上午会尽快写完

网友B:
用多大的电流充啊?

网友C:
想了解一下B6充过放的6A PB电池该怎么操作?

网友D:
好帖收藏了,玩飞机迟早用的着。

网友E:
猴哥出品,必属精品

工作室很强大,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后就算救回来也抗不了多久吧

这次还行,第二天查看电压依然很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的电流充啊?

刚刚写完,欢迎继续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一下B6充过放的6A PB电池该怎么操作?

不好意思,没用过你说的这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收藏了,玩飞机迟早用的着。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猴哥出品,必属精品

工作室很强大,啥都有。

,还好,玩的久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F:
好接地气呀,慢慢充电。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G:
我有个电芯充到3.8V,一天不到自己就放电放到2V以下了,这种的就没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电芯充到3.8V,一天不到自己就放电放到2V以下了,这种的就没救了吧?

是,没救了。
说明电芯内部已经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接地气呀,慢慢充电。

感谢支持

网友:
为什么要引出线,直接插高级一点的充电器就可以了,自动的

楼主:
虽然有些电芯可以修复,但是还要看后期是否耐用,如果使用中出现电压明显不平衡的情况,新手可以考虑丢弃

网友H:
3S 1500毫安电池 用6安充 (如果两块并充,就用12安)
3S 2200毫安电池 用7安充

3s2200 并充 需要用14安么?
我用的是艾斯特T6 和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3S 1500毫安电池 用6安充 (如果两块并充,就用12安)
3S 2200毫安电池 用7安充

可以,电池完全hold住

网友(2019-06-05):
楼主你好,哪个电芯0v是怎么看的呢?手里只有一个b3,一个平衡充和bb响,万能表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的电流充啊?

我记得是充电C数乘上容量就是最大电流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没救了。
说明电芯内部已经损坏了

我老师这边有一个放电到1V左右的电池被我救回来了,过放时间不超过半天没鼓包啊什么的(~ ̄▽ ̄)→))* ̄▽ ̄*)o就问问还能用多久,3S22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老师这边有一个放电到1V左右的电池被我救回来了,过放时间不超过半天没鼓包啊什么的(~ ̄▽ ̄)→))* ̄ ...

没鼓包还好,鼓包基本上就废了,具体能用多久这个要看电芯品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鼓包还好,鼓包基本上就废了,具体能用多久这个要看电芯品质了

没事反正控电(~ ̄▽ ̄)→))* ̄▽ ̄*)o帮他省了五十多块软妹币还想咋滴

网友J:
你好,怎么看正负级,比如3s只有一根红线,三根黑线,分别测三个黑线和红线的电压就是1s,2s,3s电压,如果单独给一片电池充电,正级也是在黑线中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怎么看正负级,比如3s只有一根红线,三根黑线,分别测三个黑线和红线的电压就是1s,2s,3s电压,如果 ...

电池的平衡头,从红线(暂时标记为线1)开始算,和与之相邻的黑线(线2)构成的电压就是第一片电芯的电压,第二片电芯的电压则是线2和与之相邻的线3之间的电压,以此类推。航模用的电显也是这样计算和测量单片电压的。红线和另一端的黑线测出的是电池总电压。如果遇到损坏的电池,剥开外壳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怎么看正负级,比如3s只有一根红线,三根黑线,分别测三个黑线和红线的电压就是1s,2s,3s电压,如果 ...

如果给电池其中的一个电芯单独充电,就要在平衡头上找到其对应两根线,这两根线一定是相邻的,且靠近红线的一根为正级。保险起见,建议你用表笔测量并确认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给电池其中的一个电芯单独充电,就要在平衡头上找到其对应两根线,这两根线一定是相邻的,且靠近红线 ...

明白了,谢谢,我发现了,如果有电,用万用表测,正负极反了会显示-号。一个3s电池有两片电量为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谢谢,我发现了,如果有电,用万用表测,正负极反了会显示-号。一个3s电池有两片电量为零了。

那就要单独的给电芯修复一下了,修复完之后在地面用飞机半油放一下电,放到单片3.75v左右然后再充,看看能否正常充满,充满之后满电两天,如果两天后电压不怎么掉,就算基本修复了,修复的成功与否,主要看电芯寿命、电芯品质,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鼓包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就要单独的给电芯修复一下了,修复完之后在地面用飞机半油放一下电,放到单片3.75v左右然后再充,看看 ...

用镍氢模式都报错了,应该废了,没怎么用,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镍氢模式都报错了,应该废了,没怎么用,放坏的

可能电芯里面断了,建议报废

楼主: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电池方面疑问的帖子,把这篇顶上去

网友K(2019-08-04):
感谢大佬分享  我又一批不正常的电池能修复了  开心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大佬分享  我又一批不正常的电池能修复了  开心哈哈哈哈哈哈

注意安全

网友(2020-04-08):
电池使用墙贴!流明备查

网友:
刚死的电池还能救活,已成僵尸的电池还是放弃吧,就算活过来两天也容易猝死(镍铬镍氢电池除外)

网友(2021-06-07):
看了老师的帖子,受益匪浅。我前几天航模重降,一块花牌3700mah55C的6S的电池摔了一下,后来发现有五片电芯电压4伏,最外面一片电芯有磕碰,现在电压只有3.72伏,请问这种情况是电芯损坏了吗?如何处理?是可以充电试试还是拆掉一片电芯改成5S的电池呢?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