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機一問……?

楼主(2019-05-06):
請問各位先進,400元內,4074或4082,性價比高的電機品牌?
有實際使用過推薦一下…感謝!

网友:
400是什么货币说清楚

楼主:
400人民幣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人民幣阿……

XHT,宝文(其实是一样的),Xteam,天富龙的SSS,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T,宝文(其实是一样的),Xteam,天富龙的SSS,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請問這2款特性上有區別嗎?
那一款動力上表現比較好呢…!?

楼主:
請問前輩們有好的推薦嗎……?
還是價格設定錯誤呢……!?

网友B:
我用天富龙的挺不错的 性价比不错

网友C:
X-TEAM4082目前装在双发CAT上速度大约140,但是现在这款电机似乎有很便宜的不知道质量是否依旧
BW-MOTOR有两颗3674是CAT升级动力后换下来的··现在装在虾上··也是随便就破百了··但当时买的时候好像不叫这个牌子

网友D:
400块可以买4274的好盈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EAM4082目前装在双发CAT上速度大约140,但是现在这款电机似乎有很便宜的不知道质量是否依旧
BW-MOTO ...

好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块可以买4274的好盈电机了

好盈的,車用有感的較多,無感的先前看,尺寸與kv不太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盈的,車用有感的較多,無感的先前看,尺寸與kv不太合用

xteam的也可以,轴承都是NMB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天富龙的挺不错的 性价比不错

他們家的~進1.2年內的款式沒玩過~但4-5年前的玩過~那時的電機全黑的~玩壞好幾顆過...
現在SSS的..不太敢用~磁力強...感覺上會比較耗電...
不過還是感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EAM4082目前装在双发CAT上速度大约140,但是现在这款电机似乎有很便宜的不知道质量是否依旧
BW-MOTO ...

請教X-TEAM4082~是用多少KV的?~跑幾S~?~~~獎的尺寸?~~CAT的幾CM的??
這廠的我野蠻想試試的~~價位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xteam的也可以,轴承都是NMB的可以

好的~了解~~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X-TEAM4082~是用多少KV的?~跑幾S~?~~~獎的尺寸?~~CAT的幾CM的??
這廠的我野蠻想試試的~~價位約多少? ...

我的帖子里有安装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价格当时买的好像400多一颗吧···现在很便宜··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里有安装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价格当时买的好像400多一颗吧···现在很便宜··不知道 ...

謝哦…您用的槳945三葉…是那個廠的?
我淘x上只看過TFL有p1.8三葉的…沒見過p1.9的…
看到您貼子也有自制蝦,看圖很讚,可昔我不知為何看不到最後那台蝦的視頻,我也喜歡自製蝦,但您的手藝真細很漂亮,
我的蝦都懶的上色…不喜歡打磨……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哦…您用的槳945三葉…是那個廠的?
我淘x上只看過TFL有p1.8三葉的…沒見過p1.9的…
看到您貼子也有 ...

桨忘记在哪家买的了··当时也是只有正桨,算是定做了一个同型号的反桨,螺距小0.1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
下面是虾的视频网址,打磨确实是个费劲的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3NDUxMTAyM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忘记在哪家买的了··当时也是只有正桨,算是定做了一个同型号的反桨,螺距小0.1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
...

喔喔,訂製槳…應該不便宜吧!?…哈
看到蝦的視頻了,很快哦!
蝦是吃水太深?還是電池較大?還是用三葉槳?
起跑感覺要拉很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喔,訂製槳…應該不便宜吧!?…哈
看到蝦的視頻了,很快哦!
蝦是吃水太深?還是電池較大?還是用三 ...

本来设备也比较重··用的6S5200电池···940两叶铜桨·加上自己做的壳子为了结实也不轻,所以吃水深,视频是首航·所以开始测试一圈·没敢大油门,暴力的话甚至可以弹射起步,所以动力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设备也比较重··用的6S5200电池···940两叶铜桨·加上自己做的壳子为了结实也不轻,所以吃水深, ...

5200真的重了不少,自己做的蝦確實在船體上不好控制重量,
又怕不夠堅固,又怕太重…哈。
起划太拖…軸也易斷!

网友C:
引用 楼主:
5200真的重了不少,自己做的蝦確實在船體上不好控制重量,
又怕不夠堅固,又怕太重…哈。
起划太拖…軸 ...

所以只要动力比较大想破百的船直接上5mm轴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只要动力比较大想破百的船直接上5mm轴最保险

我只用到4.76的,跑130內的只用4mm,
材料比較便宜,會跑超過140以上的,就非4.76不可了,
有次剛裝好的蝦4mm軸第二次試跑只測了138就斷了,
之後新組的都換成4.76了…4.76的跑上152都還不會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到4.76的,跑130內的只用4mm,
材料比較便宜,會跑超過140以上的,就非4.76不可了,
有次剛裝好 ...

我说的就是4.76的··呵呵··粗点保险··就是价格稍高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用到4.76的,跑130內的只用4mm,
材料比較便宜,會跑超過140以上的,就非4.76不可了,
有次剛裝好 ...

轴断,是指硬轴断还是软轴与硬轴结合处断?

硬轴断,请做好桨的动平衡。

软轴与硬轴结合处断,这个只能看运气了。我是用octura 3.8软轴,4.75硬轴,结合处用乐泰638胶粘合,跑150km左右没有问题。

楼主(2019-06-13):
引用 网友E:
轴断,是指硬轴断还是软轴与硬轴结合处断?

硬轴断,请做好桨的动平衡。

octura
的軟軸我們這也不好買到,
不過已經找到品質好些到其他品牌了,
斷軸的那幾個方式都有發生過...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