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附上,效果很棒!折腾无止境,给小胖加个“悟蛋”!

楼主(2019-05-27):
FPV的玩法多种多样,有远航的有爬高的有专门看风景的,各种玩法大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由于我们的载机一般情况都不上云台,拍出来的视频多多少少有些抖动,对于喜欢看风景的我来说有点追求完美。准备给它上个云台,普通云台看了一圈下来,除了飞越的没有几个入眼,可是那货不支持倒装。飞宇感觉不稳,和飞越差了一大截。恰巧上次小胖空中卡舵炸鸡了,把陪伴了多年的黑狗3+给炸的粉碎,于是就把目光转向了osmo一代,萌生了将它改到飞机上的想法。为了方便有相同想法的模友们共同探讨,我准备用简略教程的方法来分享这次改装心得。

视频附上:

报废的黑狗3+

正文开始: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先得准备一台osmo云台相机,然后把X3云台(也就是悟蛋)将它从手柄上面拿下来。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三大件:
1.将osmo的主板、控制板以及快拆连接件拆下来,这三样东西是整台osmo控制的关键。
2.将遥控继电器焊接到控制板的开关按钮上,用来远程控制拍照录像和回中自拍功能,也可以加一个舵机用来控制云台的旋转。
3.将osmo的快装连接件安装到减震板上。

需要准备的工具大致有:内六角螺丝刀一个(H2.0还是1.5忘了)、热熔胶枪、十字螺丝刀、一字螺丝刀或者美工刀、撬棒、电烙铁(烙铁头能用刀头最好)、吹风机等

首先开始第一步:拆开osmo手柄
把手柄竖直放置,可以看到连接件处有四颗内六角螺丝,用内六角螺丝刀将这四颗螺丝逐步拆除,移除快拆件。然后可以看到塑料面板,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撬棒将塑料面板移除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连接板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连接板给卸下来,用吹风机对着连接板吹二十秒左右,使其背面的胶受热降低粘性。接着用一字螺丝刀小心的从连接板顶部开始橇开,需要注意的是连接板下面有通信排线,切莫大力出奇迹!

接着用镊子把排线连接处的黑色锁扣打上来,这时候可以轻松的将排线与连接板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圈圈处有四颗固定螺丝,需要将他们卸掉之后才能将顶壳打开

去掉连接板和顶壳之后就是把所有能看到的螺丝全部卸掉,小心将所有排线卡扣打开并且将模块卸下(摇杆的排线和摇杆可以不卸

将面板上的所有模块移除之后就差不多还剩主板了,卸掉中间那颗螺丝之后不要急,这个主板底下还有两颗螺丝固定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手柄给撬开了

沿着这个橡胶部分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撬棒就可以将它撬开,这里是卡扣结构。然后再将底下两颗螺丝去除之后就可以把主板取出了。需要注意的是WIFI天线粘在手柄上,拿出主板之前需要把天线撕开,不要把天线给拉断了!
到这里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接下来开始第二步

第二步:焊接控制模块

osmo的控制部分主要都集中在这块主板上。右边和下面的按钮分别是录像和拍照作用。当按下开关时,两边的焊点就被联通,执行拍照或者录像动作。准备四根比较细的导线,上好锡后小心的焊接在上图开关两边,也就是画圈处开关两边的焊点。这一步建议使用刀头电烙铁,需要注意的是焊点千万不能碰到或者连接到周围电子器件(例如电容电阻)。其实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开关位于手柄背面,排线连接到主板上。我这里没有拍到照片,大家可以找下,方法同上,这个开关很简单。

为了遥控控制拍照录像,我们就要用继电器来替代这几个开关,这时候焊接的那几条导线的作用也就出来了

将刚刚焊接的导线如上图所示连接到继电器的焊点上,然后将继电器的杜邦接口插接收机控制通道就ok

关于云台的转向我用的是舵机加球头推动摇杆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摇杆固定在主板上,不能松动,使用热熔胶即可,方便好用。这一步推荐放到最后来做,因为控制板需要固定。

第三步:将快拆件安装在减震板上

我这里使用的减震板是以前飞越三轴云台上的,没有的话用APM减震板代替也可以。将底座的大小画好之后就可以在上板拓孔了。然后将快拆件用螺丝固定即可(记得给排线预留空间

完成这一步后就可以开始解决供电了,我使用的是osmo的假电池,拆开后直接将触点连线到主板上进行供电。

需要注意线序一定要对,不能接反,接反就GG。可以参照主板和电池在手柄内位置进行连线。最两边的焊点是供电的,如果使用降压模块记得调整电压为12V,不能接反了也不能超压。
最后将所有东西安装好,排线插好之后就可以装机了,大致如下。

   云台重量

上机效果

全部装好后就可以进行飞行测试,第一次试飞不要上云台,找一个和云台差不多重量的物体替代,以免发生意外减少损失,多试飞几次重新调整好参数后就可以上云台开始稳稳的看风景了

总结:

大疆的云台不用多说,就一个字“稳”这回也是纯属折腾。整个过程需要注意的几点:

焊接一定要仔细要细心,排线很娇贵,不能用大力不然就可能发生断裂。

线序不能焊错,不然烧主板。

安装固定一定要做好,整个云台重量300克,惯性比较大,如果是小胖之类的载机,建议加长机翼。

关于拍摄的问题,可以用个轻型摄像头平行的和X3云台相机粘在云台Y轴上,就可以知道拍摄的大致内容了。

如果是用的舵机控制方向,需要将舵量调整到20-30%。

手柄背面的那个按钮开关是用来控制云台模式的,三击自拍,双击回中,长按锁定角度,如果连接了这个开关,地面遥控端可以的话用一个复位开关来控制这个通道。

减震板和减震球连接接触面滴上一两滴502粘牢在上面,避免降落云台带着上层减震板飞出。

最后祝大家玩的开心~远航来回都顺风,爬高都是热气流。永飞不炸!

网友A:
真稳!买个大疆新出的运动相机放小胖上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稳!买个大疆新出的运动相机放小胖上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效果应该也很棒

网友B:
先回再看,LZ的做法正合我意。。。。

网友B:
改的很棒!如果能再深入就好了,图像不能连接图传?

网友C:
楼主这个行为很符合航模人折腾的精神
不过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上全景相机,价钱差不多,还能后期调视角,重量才100多克,如果出于创作的需要那绝对是强烈推荐,我目前在用,可以看看我发的全景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行为很符合航模人折腾的精神
不过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上全景相机,价钱差不多,还能后期调视 ...

全景相机的鱼眼效应不耐看,新鲜劲过了就不新奇了,如果强行把全景相机的画面展平,画质与云台机没得比。另外全景相机不适合跟拍,除非你顶到前面飞机的屁股上,否则其它飞机在画面里就是一个小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行为很符合航模人折腾的精神
不过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上全景相机,价钱差不多,还能后期调视 ...

全景相机也的确是个好东西,有想过然后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棒!如果能再深入就好了,图像不能连接图传?

图像连接不了图传,osmo的图传是依靠wifi传输的,功率很小,只有在地面的时候有用。目前无解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osmo pocket 当然事先有OSMO的另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像连接不了图传,osmo的图传是依靠wifi传输的,功率很小,只有在地面的时候有用。目前无解

我手上的白蛋是悟1闲置的X3白蛋,你说黑蛋是WIFI传输图像给手机,那X3白蛋也是通过WIFI传输图像给悟的?我估计是数据线传输给主板到图传。
一直在打白蛋的主意,就是不确定针脚定义,所以一直没下手拆解。
我是打算把X3白蛋和OcuSync图传模块连接,戴着眼镜飞。还不晓得白蛋是否有视频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白蛋是悟1闲置的X3白蛋,你说黑蛋是WIFI传输图像给手机,那X3白蛋也是通过WIFI传输图像给悟的? ...

wifi是osmo主板上的,白蛋也可以,只要有个osmo主板加控制板那些一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白蛋是悟1闲置的X3白蛋,你说黑蛋是WIFI传输图像给手机,那X3白蛋也是通过WIFI传输图像给悟的? ...

蛋是通过那几个连接板和主板通信的,和悟通信也一样

网友:
太给力了,能回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再看,LZ的做法正合我意。。。。

共同探讨

网友D:
大工程啊,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好,不知道大疆新出的那个运动相机防抖效果怎么样

网友:
厉害!!高成本折腾

网友E:
好有米,好任性哦!!还有悄悄问一下,拍到云的那个视频要飞多高才有这效果啊!

网友:
意义不大,成本太高,还不能图传。

网友F:
看着有点心疼,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G:
国外有人好像用yuneec的CGO3搞成了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造价也太高了.

网友:
折腾无止境!!!

网友:
这稳的跟铁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工程啊,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好,不知道大疆新出的那个运动相机防抖效果怎么样

新的那个也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有米,好任性哦!!还有悄悄问一下,拍到云的那个视频要飞多高才有这效果啊!

看天气吧,有时候1k不到有时候得2k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有点心疼,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可以不到七百搞定,还没一个mini3d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外有人好像用yuneec的CGO3搞成了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应该和论坛里另一位模友的精灵3云台方式类似,只需知道线序定义有必要的模块就行

网友H:
楼主麻烦问一下呢个继电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麻烦问一下呢个继电器哪买的?

万能的X宝搜一下就有了,叫pwm继电器,论坛不让放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X宝搜一下就有了,叫pwm继电器,论坛不让放链接

谢谢!

网友(2019-10-22):
拍的太漂亮了

网友(2020-02-21):
大佬,问一下黑蛋能改到悟上吗

网友I(2020-06-03):
请教一下楼主,你用的12v稳压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你用的12v稳压能给个链接吗

我用的是osmo原装的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