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制作完成

楼主(2019-05-07):
今天想着做一架飘飘机,入模的时候打着为了儿子的旗号,但做飞机的时候是我,飞的时候是我,儿子只做些飞机的美工,哈哈。。。
手上收集了一些包装用的泡沫材料,一直想着做一架能飞得慢好控制的飞机给儿子,不要想了,做吧!
刚做好机翼,想着发个制作过程,顺便休息一下慢慢做,慢慢更新。

入模以来是越来越喜欢做飞机,入模时间不长作为一名新手我是从做板机开始。从开始做纸飞机到苏27、台风战斗机、FT血腥男爵再到3D板机开始是买回来的切好的板材再到从论坛下载到的图纸自己切,先上几张飞机照。

收集了一堆材料打算做一架一米翼展飘飘机,上2210KV1400电机,用8060及以下桨叶,3S2200锂电,只有这些电装闲着了

这些打算用在机身,机翼先用KT板做个试试(没明确的图纸嘛),就看着这张图来做。

切了个100CM*34CM,计划翼底板24CM宽,舵面4CM宽,划线开V槽,V槽开三条就好,分别在14CM处16CM及18CM分别分槽,再切两条横梁。

14CM处的V槽开钝角,16CM及18CM处开锐角

在18CM处V槽里放3MM*1米长碳杆,横梁也放上看看效果

差不多了,先用笔划好铰链的位置开槽,因为上胶后不好操作;开好铰链V槽后先在20CM处粘好横梁,KV板材料就用热熔胶好了,想轻就用泡沫胶。
粘好横梁后再在18CM处V槽上打热熔胶放碳杆,再压成上图机翼的形状(V槽上胶我是一条一条粘的,每一条V槽上胶后压一次不用急),压20秒左右一般都能固定好,这样上胶的好处是如果胶打太多挤出来的部分可用车壳剪或斜口钳剪掉也不怕拉胶时间太长胶凝固。
如法炮制16CM处V槽打胶压上,粘14CM处V槽要V槽打一条胶横梁面打一条胶(也可以横梁面不打胶,只在横梁两头打上一点点),压上后就不能再展开了;下一步就是粘死机翼后缘,注意上胶时避开铰链V槽,机翼就差不多完成了,副翼的角度应该足够了。

然后是放入舵机,放入舵机时注意横梁与碳杆位置,因为我把碳杆粘在翼面底部,所以舵机放翼底。

在机翼1CM处开舵机孔刚好避开横梁与碳杆还有点点距离不会顶着。

我用1MM钢丝与这种调节器,钢丝弯Z字头挂舵机臂,钢丝到调节器中间就行,舵机居中轻轻紧好调器,用舵机测试器自动试试副翼角度就否足够,不够就挂舵角下面的孔,或增长舵机摇臂;调好副翼平衡后锁紧加个扎带轻轻压着调节器就不容易从舵角脱落,机翼就完成了。

现在开始做飞机机头部分,先在KV板上画个样再切出来放上机翼,差不多了,机头我切大了一点,因为还不知道电池要放到哪个位置确定重心后再改小一点。
当KT板做模,泡沫开切

现在开始做电机座,找来一块三夹板,给我开。。。

这。。。你这样对得起“三夹板”这个称呼吗?也太偷工减料了!手上没其它材料了,算你狠。
终于切出来一块合用的,美工刀打小孔(没有手钻)上电机、打碳管孔。
用的是圆柱碳管,得固定,在碳管上打小孔,穿2mm碳杆,因为是圆形管用美工刀刮平一点再钻孔就不容易滑刀。

机头泡沫碳管槽先利用热熔胶枪的枪嘴开半圆,放上碳管,旋转着2mm的碳杆穿过去,直推会容易把泡沫推出一大块。

经提醒,尾杆太细容易抖动,飞上天的还是稳定点好,加个碳杆也是增加8克,用热缩管固定,双管粘升降、方向舵拉杆导管也方便。
继续机头制作,用锐角美工刀开前后通风窗(因为电调、接收都放机身里面),美工刀斜开个小窗就行,然后利用热熔胶枪枪头的温度慢慢修整尽量修平滑点(原设想是用粗、中、细吸管做进出气口的,就像燃油发动机一样的进出汽口,机械感强一点,后来还是决定做个鲨鱼机头。图中用红色线画的是电池推进的路线,用热熔胶枪斜开电池推进槽,拉电池出来也方便。

用魔术板作夹板加固机头,买的木片小了。

平尾、垂尾我是切魔术板做的,也是碳管穿2mm的碳杆,粘魔术板、碳杆用泡沫胶,加两条长条把垂尾、碳杆、平尾一起粘上,用泡沫胶粘上未干还可以调整。
用泡沫胶把机头粘上,用烧烤穿过机身作机翼皮筋卡扣,上舵机连钢丝,由于舵机与平尾、垂尾距离远,钢丝套一节碳管粘尾杆上作引导,装电调、接收。

用2mm钢丝弯成这个样子固定在木板上作起落架,脚轮带一定的前倾,然后粘在机身底部。

整架飘飘机就完成了,天气好再去试飞。

网友A:
这种kt板质量太差,又偏重,楼主该换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kt板质量太差,又偏重,楼主该换换了

KT板不是买的也不是捡的,是来我司装广告的公司老板给的,就给了一张大大的板子;是差了一点,有点软棉棉的感觉,不样买的苏27板材,那个一弯就像饼干。有空再去做广告的公司逛逛。

楼主:
哇,大神谢谢您,您发表的贴子我学到或了解到很多东西,看了FPV那贴都已经做好合适自己的装备组合,准备入手;考虑到飞行技术还没过关,忍忍吧,先练练。

楼主:
谢谢,做起飞机来就高兴,发发水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大神谢谢您,您发表的贴子我学到或了解到很多东西,看了FPV那贴都已经做好合适自己的装备组 ...

感谢支持,玩fpv有技术问题可以在我的那篇帖子下面留言,我会帮你回答

网友B:
尾杆有点细,飞起来尾部会抖动影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杆有点细,飞起来尾部会抖动影响稳定.

嗯,谢谢提醒

网友C:
飘飘机是不是不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机是不是不容易炸

是耐炸,电装电池之类在机身里面,受到很好的保护;飘飘机也能飞很很快很灵活的,

网友(2019-06-14):
求图纸谢谢啦,182353922@QQ.com

网友:
自制飞机,乐趣多多

网友:
来个首飞贴

网友D:
请问下,接收机是不是不能离电池太近了?我的mc6c咋才几十米的遥控距离?

网友E:
电机不需要向上的角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接收机是不是不能离电池太近了?我的mc6c咋才几十米的遥控距离?

一般说是接收不能离电调太近,但2.4GHZ的应该没这问题,我这机机仓里就电调、接收、电池就在一起。
遥控距离我建议检查接收天线,天线尾是不能剪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不需要向上的角度吗

我没设电机向上角度,也没有左推;看到论坛信息后我试了给电机设向上角度,电机下螺钉加了垫片;可能垫片太厚角度太大,太大油门会压着飞机飞(急增大油门飞机明显下沉一下)速度也快不起来,而且拉升很难(几次低空飞行眼睁睁看着割草)。

有空再调小角度试试,我还想试试把机翼前缘垫高,不知道会飞成什么样子